NRF24L01驱动程序及中文说明书手册下载(51单片机和STM32)

楼主(2017-05-23):
分享NRF24L01简单驱动,51程序,STM32程序都有,还有各种相关的非常详细的资料,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NRF24L01中文说明书手册:
nRF24L01P(新版无线模块控制IC).PDF

NRF24L01引脚图:

NRF24L01简介:
NRF24L01参数:

NRF24L01结构方框图:

NRF24L01引脚功能: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LCD1602显示:
/*NRF24L01+无线模块(和2.4G模块)测试 LCD1602 单位通道和多通道测试完成
和2.4G模块(两种)混合使用时,NRF24L01用于接收正常,NRF24L01相同配置下用于发送时接收不到应答

以下为个人理解(欢迎指正):
1,发送和接收模块要设置相同的发射频率(寄存器0x05),传输速率(寄存器0x06),CRC长度(寄存器0x00)
   和自动应答(寄存器0x01)是否.
2,发送模块通道0的地址是应答时用的,要和发送地址(寄存器0xa0)是一样的,自动重发设置(寄存器0x04),
   上电和设置为发送模式(寄存器0x00).
3,接收模块可以用任一通道接收,把要接收的通道地址(寄存器0x0a~0x0f)设置和发送模块的发送地址相
   同即可,然后把用到的通道的应答(寄存器0x01)打开,通道接收(寄存器0x02)打开,设置通道有效位宽
   度(寄存器0x11~0x16)(1次性接收的有效数据是多少个(可设0~32)),上电和设置为接收模式(寄存器0x00).
4.网上看到:使用靠后通道要把前面的通道一起配置,经测试可以直接使用第6个通道接收,前面5个通道不用
   设置,但发送模式时,应答只能默认在通道0,接收模式通道随意使用.
5.由于条件有限,不好全部功其都测试,它设置可参考一起打包的中文使用手册,见谅*/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2^6;                                //LCD 数据/命令 端口
sbit LCD_RW=P2^5;                                //LCD 读/写 端口
sbit LCD_EN=P2^7;                                //LCD 使能 端口
sbit LCD_BF=P0^7;                                //LCD 忙碌标志位

sbit NRFT_IRQ =P1^0;                        //中断信号,无线通信过程中MCU主要是通过IRQ与NRF24L01进行通信
sbit NRFT_MISO=P1^1;                        //芯片控制数据线(主入从出)
sbit NRFT_MOSI=P1^2;                        //芯片控制数据线(主出从入)
sbit NRFT_SCK =P1^3;                        //芯片控制的时钟线(SPI 时钟)
sbit NRFT_CSN =P1^4;                        //芯片的片选线,CSN为低电平芯片工作
sbit NRFT_CE  =P1^5;                        //芯片的模式控制线.在CSN为低的情况下,
                                                                //CE协同NRF24L01的CONFIG寄存器共同决定NRF24L01的状态
sbit NRFR_IRQ =P3^7;                        //中断信号,无线通信过程中MCU主要是通过IRQ与NRF24L01进行通信
sbit NRFR_MISO=P3^6;                        //芯片控制数据线(主入从出)
sbit NRFR_MOSI=P3^5;                        //芯片控制数据线(主出从入)
sbit NRFR_SCK =P3^4;                        //芯片控制的时钟线(SPI 时钟)
sbit NRFR_CSN =P3^3;                        //芯片的片选线,CSN为低电平芯片工作
sbit NRFR_CE  =P3^2;                        //芯片的模式控制线.在CSN为低的情况下,
                                                                //CE协同NRF24L01的CONFIG寄存器共同决定NRF24L01的状态

sbit KEY_UPP=P2^1;                                //按键上
sbit KEY_LOW=P2^2;                                //按键下
sbit KEY_LEF=P2^3;                                //按键左
sbit KEY_RIG=P2^4;                                //按键右

sbit OK=P2^0;                                        //程序测试位

code uchar TAB[]="0123456789ABCDEF";                                        //lcd显示寄存器用的字符
uchar TAB_RX_DAT[32];                                                                        //接收到的数据读到这
code uchar TAB_TR_ADDR[]={0x0f,0x02,0x03,0x04,0x05};        //发送,接收及应答用的地址

uchar num=7;                                                                //lcd要显示的寄存器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12M晶振约1ms)
{
        uint i;
        for(;xms>0;xms--)
                for(i=123;i>0;i--);
}
void LCD_Read_BF()                                                        //读lcd的忙碌标记位
{
        uint i=10000;
        P0=0xff;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while((LCD_BF==1)&&(i-->0));                        //i-->0;意思是如果读lcd忙碌标记错误,i从10000减至0也跳出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lcd写入数据
{
        LCD_Read_BF();
        LCD_RS=1;
        LCD_RW=0;
        P0=dat;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Write_CMD(uchar cmd)                                //lcd写入命令
{
        LCD_Read_BF();
        LCD_RS=0;
        LCD_RW=0;
        P0=cmd;
        LCD_EN=1;
        LCD_EN=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
        LCD_RW=1;
        LCD_RS=0;
        LCD_EN=0;
        LCD_Write_CMD(0x38);
        LCD_Write_CMD(0x0c);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01);
}
uchar SPIT_RW(uchar dat)                                        //发送模块 SPI总线读写(NRF24L01接口)
{
        uchar i,val;
        for(i=8;i>0;i--)
        {
                NRFT_MOSI=(bit)(dat&0x80);
                dat<<=1;
                NRFT_SCK=1;
                val<<=1;
                val|=NRFT_MISO;
                NRFT_SCK=0;
        }
        return val;
}
uchar NRFT_Read_REG(uchar reg)                                //发送模块 读寄存器1个数据
{
        uchar val;
        NRFT_CSN=0;
        SPIT_RW(reg);
        val=SPIT_RW(0xff);
        NRFT_CSN=1;
        return val;
}
uchar NRFT_Write_REG(uchar reg,uchar dat)        //发送模块 写1个数据到寄存器
{                                      //寄存器,要写入数据
        uchar val;
        NRFT_CSN=0;
        val=SPIT_RW(0x20|reg);                        //NRF写入配置寄存器时规定bit6=bit7=0,bit5=1,bit0-bit4为有效位
        SPIT_RW(dat);
        NRFT_CSN=1;
        return val;
}
uchar NRFT_Write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bytes)//发送模块 写入多个数据到寄存器
{                                 //寄存器,要写入数据的首地址,写入数据的数量
        uchar temp,i;
        NRFT_CSN=0;
        temp=SPIT_RW(reg|0x20);                        //NRF写入配置寄存器时规定bit6=bit7=0,bit5=1,bit0-bit4为有效位
        Delay(1);
        for(i=0;i<bytes;i++)
                SPIT_RW(*pBUF++);
        NRFT_CSN=1;
        return temp;
}
/*uchar NRFT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bytes)//读出发送模块的多个数据(读出收到的数据)
{
        uchar temp,i;
        NRFT_CSN=0;
        temp=SPIT_RW(reg);
        Delay(1);
        for(i=0;i<bytes;i++)
                *pBUF++=SPIT_RW(0xff);
        NRFT_CSN=1;
        return temp;
}*/
uchar SPIR_RW(uchar dat)                                        //接收模块 SPI总线读写(NRF24L01接口)
{
        uchar i,val;
        for(i=8;i>0;i--)
        {
                NRFR_MOSI=(bit)(dat&0x80);
                dat<<=1;
                NRFR_SCK=1;
                val<<=1;
                val|=NRFR_MISO;
                NRFR_SCK=0;
        }
        return val;
}
uchar NRFR_Read_REG(uchar reg)                                //接收模块 读寄存器1个数据
{
        uchar val;
        NRFR_CSN=0;
        SPIR_RW(reg);
        val=SPIR_RW(0xff);
        NRFR_CSN=1;
        return val;
}
uchar NRFR_Write_REG(uchar reg,uchar dat)        //接收模块 写1个数据到寄存器
{
        uchar val;
        NRFR_CSN=0;
        val=SPIR_RW(0x20|reg);                        //NRF写入配置寄存器时规定bit6=bit7=0,bit5=1,bit0-bit4为有效位
        SPIR_RW(dat);
        NRFR_CSN=1;
        return val;
}
uchar NRFR_Write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bytes)//接收模块 写入多个数据到寄存器
{                                 //寄存器,要写入数据的首地址,写入数据的数量
        uchar temp,i;
        NRFR_CSN=0;
        temp=SPIR_RW(reg|0x20);                        //NRF写入配置寄存器时规定bit6=bit7=0,bit5=1,bit0-bit4为有效位
        Delay(1);
        for(i=0;i<bytes;i++)
                SPIR_RW(*pBUF++);
        NRFR_CSN=1;
        return temp;
}
uchar NRFR_Read_BUF(uchar reg,uchar *pBUF,uchar bytes)//接收模块 读出的多个数据(读出收到的数据)
{                                 //寄存器,读出数据存放的首地址,写入数据的数量
        uchar temp,i;
        NRFR_CSN=0;
        temp=SPIR_RW(reg);
        Delay(1);
        for(i=0;i<bytes;i++)
                *pBUF++=SPIR_RW(0xff);
        NRFR_CSN=1;
        return temp;
}
void NRFT_Init()                                                        //NRF24L01发送模块初始化
{
        code uchar NRFT_TX_DAT[]={"abcdefghijklmnopABCDEFGHIJKLMNOP"};//要发送出去的数据
        NRFT_CE=0;                        //关模块(无论是发送还是接收)
        NRFT_CSN=1;                        //SPI通信的片选使能
        NRFT_SCK=0;                        //SPI通信的时钟(这里选择空闲时为低电平)
        NRFT_IRQ=1;                        //NRF模块的中断输出端(中断发生输出低电平)

        NRFT_Write_BUF(0x10,TAB_TR_ADDR,0x05);                //发送地址(接收模块通道地址)
        NRFT_Write_BUF(0x0a,TAB_TR_ADDR,0x05);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发送模块总是用通道0作为答)
        NRFT_Write_BUF(0xa0,NRFT_TX_DAT,32);        //写入要发送的数据(1-32字节,用于发送模式)

        NRFT_Write_REG(0x01,0x01);                                //自动应答使能(发送模块总是用通道0作为答)
        NRFT_Write_REG(0x02,0x01);                                //接收地址允许(发送模块的通道1要接收应答信号)
        NRFT_Write_REG(0x04,0x12);                                //建立自动重发(高4位自动重发间隔时间,低4位重发次数)
        NRFT_Write_REG(0x05,40);                                //射频通道(频率[0-127])(Fo=(2400+RF_CH)*MHz)
        NRFT_Write_REG(0x06,0x07);                                //射频设置

        NRFT_Write_REG(0x00,0x0e);                                //配置为上电,发送模式

        NRFT_CE=1;                                                                //使能模块接收或者发送
}
void NRFR_Init()                                                        //NRF24L01接收模块初始化
{
        code uchar TAB_P1_ADDR[]={0x0b,0x02,0x03,0x04,0x05};
                                                //通道5的前4字节地址和通道1共用,用通道5也要设置通道1,用两地址不应相同
        NRFR_CE=0;                        //关模块(无论是发送还是接收)
        NRFR_CSN=1;                        //SPI通信的片选使能
        NRFR_SCK=0;                        //SPI通信的时钟(这里选择空闲时为低电平)
        NRFR_IRQ=1;                        //NRF模块的中断输出端(中断发生输出低电平)

        NRFR_Write_BUF(0x0b,TAB_P1_ADDR,0x05);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这里用通道1作为存放接收地址)
        NRFR_Write_REG(0x0f,TAB_TR_ADDR[0]);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只用1字节,共用通道1的4个高字节)

        NRFR_Write_REG(0x01,0X20);                                //自动应答使能 只开通道5(用哪个通道接收就用哪个通道应答)
        NRFR_Write_REG(0x02,0X20);                                //接收通道允许 只开通道5(b0-b5为接收通道0-5使能位)
        NRFR_Write_REG(0x05,40);                                //射频通道(频率)(频率[0-127])(Fo=(2400+RF_CH)*MHz)
        NRFR_Write_REG(0x06,0X07);                                //射频设置

//        NRFR_Write_REG(0x11,32);                                //通道0有效字节宽度(0-32)
//        NRFR_Write_REG(0x12,32);                                //通道1有效字节宽度(0-32)
//        NRFR_Write_REG(0x13,32);                                //通道2有效字节宽度(0-32)
//        NRFR_Write_REG(0x14,32);                                //通道3有效字节宽度(0-32)
//        NRFR_Write_REG(0x15,32);                                //通道4有效字节宽度(0-32)
        NRFR_Write_REG(0x16,32);                                //通道5有效字节宽度(0-32)
        NRFR_Write_REG(0x00,0X0f);                                //配置为上电,接收模式

        NRFR_CE=1;                                                                //使能模块接收或者发送
}
void Init()                                                                        //初始化
{
        Delay(100);
        LCD_Init();
        NRFR_Init();
        NRFT_Init();
        Delay(100);
}
uchar Keys(uchar dat)                                                //按键
{
        if(KEY_UPP==0&&dat<0x1f)                                //修改要显示的寄存器
        {
                Delay(10);
                if(KEY_UPP==0)
                {
                        dat++;
                        while(!KEY_UPP);
                }
        }
        else if(KEY_LOW==0&&dat!=0)                                //修改要显示的寄存器
        {
                Delay(10);
                if(KEY_LOW==0)
                {
                        dat--;
                        while(!KEY_LOW);
                }
        }
        return dat;
}
void DIS_LCD()                                                                //显示
{
        uchar temp;
        num=Keys(num);                                                        //修改要显示的寄存器
        LCD_Write_CMD(0x80);                                        //在lcd1602的第一行开始写入
        LCD_Write_DAT(TAB[num>>4]);
        LCD_Write_DAT(TAB[num&0x0f]);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T');
        LCD_Write_DAT(':');
        temp=NRFT_Read_REG(num);                                //读发送模块的寄存器
        LCD_Write_DAT(TAB[temp>>4]);
……………………

网友A(2018-06-29):
这个芯片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B(2019-02-23):
51代码没用过,不知道,但那32的代码有问题19个错误,1个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