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 基于AT89C2051的简易四位抽奖机的设计

楼主:
这是电路图,程序步骤就是  开机  四位数码管显示0000,并闪烁 ,等待开始
开始 四位数码管以不同的延时时间进行0-9的动态扫描,例如数码管1以10ms,2以15ms,以此类推,这种方式进行随机,
按停止锁住四位数码管,按复位跳转到0000,并闪烁
求大神有兴趣帮我做个程序

网友A(2017-05-23):
楼主:你用什么方法得到一个随机数呢?且能让按键者找不到规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什么方法得到一个随机数呢?且能让按键者找不到规律呢?

其实就是说   只是从0变化到9的时间不一样     10ms 数+1 这样    第二个数码管就是设置成15ms 数+1    第三个数码管就 20ms 数 +1  因为速度都很快 而且四个数码管变化速度各不相同 做一个简单的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