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无线通讯 越障小车 STM32程序

楼主(2017-05-23):
有关stm32小车的一些参考资料
越障小车控制主程序:
功能:
1.NRF905接收数据,用以调整小车方向
2.屏蔽了PWM调试功能,原因本身速度较慢; PWM可用
3.小车行进可以 :前进、后退、左转 、右转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sys.h"
#include"usart.h"
#include"delay.h"
#include"nrf905.h"
//#include"timer_pwm.h"
#include"tim3.h"
#include"led.h"
#include"motor.h"

void Stop(void)//停车
{
                M1_1=1;                //前  右轮
                M1_2=1;

                M4_1=1;                //前  左轮
                M4_2=1;

                M2_1=1;            //后  右轮
                M2_2=1;

                M3_1=1;            //后  左轮
                M3_2=1;
}

void Move_forward(void)//前进
{
                M1_1=0;                //前  右轮
                M1_2=1;

                M4_1=0;                //前  左轮
                M4_2=1;

                M2_1=0;            //后  右轮
                M2_2=1;

                M3_1=0;            //后  左轮
                M3_2=1;
}

void  Draw_back(void)//后退
{
                M1_1=1;                //前  右轮
                M1_2=0;

                M4_1=1;                //前  左轮
                M4_2=0;

                M2_1=1;            //后  右轮
                M2_2=0;

                M3_1=1;            //后  左轮
                M3_2=0;

}

void  Left_turn(void)//左转
{
                M1_1=0;                //前  右轮
                M1_2=1;

                M4_1=1;                //前  左轮
                M4_2=0;

                M2_1=0;            //后  右轮
                M2_2=1;

                M3_1=1;            //后  左轮
                M3_2=0;
}

void Right_turn(void)//右转
{
                M1_1=1;                //前  右轮
                M1_2=0;

                M4_1=0;                //前  左轮
                M4_2=1;

                M2_1=1;            //后  右轮
                M2_2=0;

                M3_1=0;            //后  左轮
                M3_2=1;

}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8);
        delay_init(72);

        LED_GPIO_Init();
        Motor_GPIO_Init();

        GPIO_NRF905_Init();
        nRF905Init();
        Config_Nrf905();

  Timerx_Init(40,7199);

//        PWM_1_Init(900,0);  //第22管脚
//        PWM_2_Init(900,0);        //23
//        PWM_3_Init(900,0);        //26
//        PWM_4_Init(900,0);        //27

        while(1)
        {
//                R_led=0;
                if(flag_F==1)
                {
                        flag_F=0; R_led=0;
                        Move_forward();
                }
                if(flag_B==1)
                {
                        flag_B=0; R_led=1;
                        Draw_back();
                }
                while(flag_L==1)
                {
                        flag_L=0;
                        Left_turn();
                        delay_ms(500);
                        Stop();
                }

                while(flag_R==1)
……………………

网友A(2019-12-27):
刚好毕设需要到类似的,先下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