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单片机第二个定时器的用法

楼主(2017-05-23):
哪个大侠知道STC15F104W单片机第二个定时器的用法,请帮忙。用STC15F104W做了一个红外控制继电器的程序,已实现功能。又用STC15F104W做了一个红外发射程序,也实现了功能。现在想把两个功能整合到一起,以解决一个摇控器控制机项盒、电视、空调和功能。但两个定时器,不知道怎么整了。

网友A:
1、关于T2,为何不去研读手册。
2、一个定时器可以定时若干个计时器,估计是楼主的思维太狭了。
定时器应当把它作为一个时基(时间基准),另外再用“寄存器+标记位”做成计时器,可做若干个。
例如:红外、继电器、摇控器、机项盒、电视、空调这6个都需要定时,现在就以T0为例:
当T0中断后:就给6个计时器(用6个寄存器做成6个计数单元:J1、J2、……J6)+1,分别与6个时限值做比较,比较时间到达后,做各自的标记(B1、B2、……B6)表示计时时间到。这样就要完成了6个定时任务。
而在主程序中,判断这6个标记(B1、B2、……B6),有标记的就处理此事件,处理后就清除标记。
更高级一点,楼主还控制这6个计时器,增加6个允许计时标记Y1、Y2、……Y6,T0中断后,视Yx是否=1才计数(+1),=0则不计数。如此楼主只要对Yx写1它就工作了,写0它就停止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STC15F104W没有定时T1,而是T2。再就是工作模式的设定、初装值的给定与以前的单片机不同。特别是工作模式的设定值是12而不是5。楼上说的也有点道理,但问题是有的时基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关于T2,为何不去研读手册。
2、一个定时器可以定时若干个计时器,估计是楼主的思维太狭了。
定时器应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STC15F104W没有定时T1,而是T2。再就是工作模式的设定、初装值的给定与以前的单片机不同。特别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2-06-03):
学习啦,感谢指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