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或者是给个思路也行 单片机呼吸灯同时有温度和数码管

楼主(2017-05-23):
开发板上电后,呼吸灯一直闪烁,同时获取温度值,数码管显示温度。 前两位是温度值,中间两位是下阈值,最后两位是上域值。当第一个按键按下后,进入阈值设置模式,先设置下阈值,再设置上阈值。第二个按键短按阈值+1,长按++;同理第三个按键按下,短按-1,长按--,再按下第一个按键时设置阈值完成。当获取的温度大于上域值或小于下阈值时,蜂鸣器报警。

网友A:
你是牡师院的么?

网友B:
用单片机和adda芯片,温度传感器,数码显示管,开关元件和蜂鸣器就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