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自动下载器 (内含USB转TTL)

楼主(2017-05-23):
最近在网上买了2个USB转TTL小板,用它下载程序,使用效果不好,看到论坛有做自动下载电路,于是也仿制一个,使用效果好。
电路组成:CH340,15F104W,4953(在显示屏上拆的)。
1.把购买小板上有用的元件拆除
2.再找块板子焊接
3.制作用线路图

网上购买小板

网上购买小板

小板反面

小板反面

焊好板子反面

焊好板子反面

板子正面

板子正面

线路图

线路图

网友A:
手工待改进。

网友B:
15F104W  是单片机吧  有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F104W  是单片机吧  有程序吗?

网上找的,有程序。

网友C:
制作精美 很是佩服这些能diy的大神啊,目前还在学习中.

网友C:
楼主用这个下载单片机程序 成功率有100%吗?

网友D:
能附个程序吗?楼主

网友E(2017-10-28):
[em07哈哈  真是能作啊

网友F:
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用。

网友G(2017-11-27):
老师还能DIY"STC自动下载器",这技术太棒了.

网友H:
我买的USB转TTL小板用得还可以啊,就不用改了吧。要做也是另做一个。

网友F:
两种的我都有,自己做的,自动下载器。

网友I(2018-02-23):
引用 网友F:
两种的我都有,自己做的,自动下载器。

你做的这个下载器,是否故障率为0, 好用么

网友J:
厉害啊,这个很方便!

网友F(2018-10-12):
引用 网友I:
你做的这个下载器,是否故障率为0, 好用么

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做的这个下载器,是否故障率为0, 好用么

好用,只是刚连接电脑要闪几下,这个可以修改一下程序解决。

网友K:
请问能分享下程序吗?谢谢

网友L(2019-08-25):
我已经改良这个电路了可以去我帖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