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TL1543测温度单片机程序 LCD12864显示

楼主(2017-05-23):
PT100单片机程序实现温度显示,ad芯片用的TL1543,显示用的lcd12864液晶屏.

#include "TL1543.h"

u16 Read_1543(u8 port) //从TL1543读取采样值,形参port是采集的通道号
{
        u16  ad;
  u16 i;
        u8 al=0,ah=0;
        clk = 0;                        //将时钟信号置低
        cs = 0;                                //片选低电平有效
        port <<= 4;                        //通道号左移四位
        for (i=0;i<4;i++)   //把通道号写入1543
        {
                address = (bit)(port&0x80);
                clk = 1;                        //上升沿读取数据
                _nop_(); _nop_();
                clk = 0;                        //时钟置下降沿,等待上升沿
                port <<= 1;                        //通道号右移一位
        }
        for(i=0;i<6;i++)
        {
                clk = 1;
                clk = 0;
        }
        cs = 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while(!eoc);
        cs=0; //等待AD转换
        _nop_();_nop_();_nop_();

        for (i=0;i<2;i++) //取D9,D8
        {
                dataout = 1;          //可删除
                clk = 1;
                ah <<= 1;
                if (dataout)
                ah |= 0x01;
                clk = 0;
        }
        for (i=0;i<8;i++) //取D7--D0
        {
                dataout = 1;
                clk = 1;
                al <<= 1;
                if (dataout)
                        al |= 0x01;
……………………

网友A(2018-05-21):
有没有显示的图片呢,发个图看下显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