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遥控小车制作资料

楼主(2017-05-23):
分享基于51单片机的nrf24l01遥控小车的一些制作文件,带发送和接受的源程序,及ad画的原理图和pcb文件等资料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TX_ADDR_WITDH 5//发送地址宽度设置为5个字节
#define RX_ADDR_WITDH 5//接收地址宽度设置为5个字节
#define TX_DATA_WITDH 8//
#define RX_DATA_WITDH 8
/******************************************************************
// nRF24L01指令格式:
*******************************************************************/
#define R_REGISTER    0x00  // 读寄存器
#define W_REGISTER    0x20  // 写寄存器
#define R_RX_PLOAD    0x61  // 读RX FIFO有效数据,1-32字节,当读数据完成后,数据被清除,应用于接收模式
#define W_TX_PLOAD    0xA0  // 写TX FIFO有效数据,1-32字节,写操作从字节0开始,应用于发射模式
#define FLUSH_TX    0xE1  // 清除TX FIFO寄存器,应用于发射模式
#define FLUSH_RX    0xE2  // 清除RX FIFO寄存器,应用于接收模式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重新使用上一包有效数据,当CE为高过程中,数据包被不断的重新发射
#define NOP         0xFF  //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寄存器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寄存
#define EN_RX_ADDR  0x02  // 接收通道使能寄存器
#define SETUP_AW    0x03  // 地址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设置寄存器
#define RF_CH       0x05  // 射频通道频率设置寄存器
#define RF_SETUP    0x06  // 射频设置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寄存器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1    0x12  // 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2    0x13  // 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3    0x14  // 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4    0x15  // 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RX_PW_P5    0x16  // 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设置寄存器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
uchar sta;    // 状态变量
#define RX_DR  (sta & 0x40)  // 接收成功中断标志
#define TX_DS  (sta & 0x20)  // 发射成功中断标志
#define MAX_RT (sta & 0x10)  // 重发溢出中断标志
sbit CE=P2^0;
sbit IRQ=P1^0;
sbit CSN=P2^1;
sbit MOSI=P2^3;
sbit MISO=P2^4;
sbit SCK=P2^2;
sbit LED=P0^0;
sbit Key=P3^2;

uchar code TX_Addr[]={0x34,0x43,0x10,0x10,0x01};
uchar code TX_Buffer[]={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00};
uchar RX_Buffer[RX_DATA_WITDH];

void _delay_us(uint x)
{
    uint i,j;
    for (j=0;j<x;j++)
        for (i=0;i<12;i++);
}
void _delay_ms(uint x)
{
    uint i,j;
    for (j=0;j<x;j++)
        for (i=0;i<120;i++);
}
/*nRF24L01初始化*/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CE=0;//待机模式Ⅰ
    CSN=1;
    SCK=0;
    IRQ=1;
}
/*SPI时序函数*/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一字节8位循环8次写入
    {
        if(byte&0x80)//如果数据最高位是1
            MOSI=1;//向NRF24L01写1
        else //否则写0
            MOSI=0;
        byte<<=1;//低一位移到最高位
        SCK=1;//SCK拉高,写入一位数据,同时读取一位数据
        if(MISO)
            byte|=0x01;
        SCK=0;//SCK拉低
    }
    return byte;//返回读取一字节
}
/*SPI写寄存器一字节函数*/
/*reg:寄存器地址*/
/*value:一字节(值)*/
uchar SPI_W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返回状态
    CSN=0;//SPI片选
    status=SPI_RW(reg);//写入寄存器地址,同时读取状态
    SPI_RW(value);//写入一字节
    CSN=1;//
    return status;//返回状态
}
/*SPI读一字节*/
uchar SPI_R_byte(uchar reg)
{
    uchar reg_value;
    CSN=0;//SPI片选
    SPI_RW(reg);//写入地址
    reg_value=SPI_RW(0);//读取寄存器的值
    CSN=1;
    return reg_value;//返回读取的值
}
/*SPI读取RXFIFO寄存器数据*/
/*reg:寄存器地址*/
/*Dat_Buffer:用来存读取的数据*/
/*DLen:数据长度*/
uchar SPI_R_DBuffer(uchar reg,uchar *Dat_Buffer,uchar Dlen)
{
    uchar status,i;
    CSN=0;//SPI片选
    status=SPI_RW(reg);//写入寄存器地址,同时状态
    for(i=0;i<Dlen;i++)
    {
        Dat_Buffer[i]=SPI_RW(0);//存储数据
    }
    CSN=1;
    return status;
}
/*SPI向TXFIFO寄存器写入数据*/
/*reg:写入寄存器地址*/
/*TX_Dat_Buffer:存放需要发送的数据*/
/*Dlen:数据长度*/
uchar SPI_W_DBuffer(uchar reg,uchar *TX_Dat_Buffer,uchar Dlen)
{
    uchar status,i;
    CSN=0;//SPI片选,启动时序
    status=SPI_RW(reg);
    for(i=0;i<Dlen;i++)
    {
        SPI_RW(TX_Dat_Buffer[i]);//发送数据
    }
    CSN=1;
    return status;
}
/*设置发送模式*/
void nRF24L01_Set_TX_Mode(uchar *TX_Data)
{
    CE=0;//待机(写寄存器之前一定要进入待机模式或掉电模式)
    SPI_W_DBuffer(W_REGISTER+TX_ADDR,TX_Addr,TX_ADDR_WITDH);/*写寄存器指令+接收节点地址+地址宽度*/
    SPI_W_DBuffer(W_REGISTER+RX_ADDR_P0,TX_Addr,TX_ADDR_WITDH);/*为了接收设备应答信号,接收通道0地址与发送地址相同*/
    SPI_W_DBuffer(W_TX_PLOAD,TX_Data,TX_DATA_WITDH);/*写有效数据地址+有效数据+有效数据宽度*/
    SPI_W_Reg(W_REGISTER+EN_AA,0x01);/*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W_Reg(W_REGISTER+EN_RX_ADDR,0x01);/*使能接收通道0*/
    SPI_W_Reg(W_REGISTER+SETUP_RETR,0x0a);/*自动重发延时250US+86US,重发10次*/
    SPI_W_Reg(W_REGISTER+RF_CH,0);/*(2400+40)MHZ选择射频通道0X40*/
    SPI_W_Reg(W_REGISTER+RF_SETUP,0x07);/*1Mbps速率,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W_Reg(W_REGISTER+CONFIG,0x0e);/*发送模式,上电,16位CRC校验,CRC使能*/
    CE=1;//启动发射
    _delay_ms(5);/*CE高电平持续时间最少10US以上*/
}

uchar Check_Rec(void)
{
    uchar status;
    sta=SPI_R_byte(R_REGISTER+STATUS);
    if(RX_DR)
    {
        CE=0;
        SPI_R_DBuffer(R_RX_PLOAD,RX_Buffer,RX_DATA_WITDH);
        status=1;
    }
    SPI_W_Reg(W_REGISTER+STATUS,0xff);
    return status;
}
/*检测应答信号*/
uchar Check_Ack(void)
{
    sta=SPI_R_byte(R_REGISTER+STATUS);/*读取寄存状态*/
    if(TX_DS||MAX_RT)/*如果TX_DS或MAX_RT为1,则清除中断和清除TX_FIFO寄存器的值*/
    {
        SPI_W_Reg(W_REGISTER+STATUS,0xff);
        CSN=0;
        SPI_RW(FLUSH_TX);/*如果没有这一句只能发一次数据,大家要注意*/
        CSN=1;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void main(void)
{
……………………

楼主:
PCB是遥控灯的.......

网友A(2017-07-13):
很好的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B(2017-11-05):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感谢分享!

网友C:
很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D(2018-10-27):
你这个是2401吗  分明是别人的资料好不好  我之前见过的  这是红外遥控好不好   真不知道  你发这个东西时自己有没有看过     hi有下面点赞的人是真懂还是假懂    不看看吗

网友E(2020-10-05):
引用 楼主:
PCB是遥控灯的.......

网友F(2020-12-08):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2401吗  分明是别人的资料好不好  我之前见过的  这是红外遥控好不好   真不知道  你发这个东西时 ...

我想问问。。你真看过吗。红外遥控用到SPI通信吗。我特地下载看了一下,程序写的不复杂,但是确实是2401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