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计电子时钟

楼主(2017-05-23):
第一章 系统设计要求1.1 基本功能
1)能够显示时分秒
2)能够调整时分秒
1.2 扩展功能
1)能够任意设置定时时间
2)定时时间到闹铃能够报警
3)实现了秒表功能
第二章 硬件总体设计方案
本次设计时钟电路,使用了AT89C51单片机芯片控制电路,单片机控制电路简单且省去了很多复杂的线路,使得电路简明易懂,使用键盘键上的按键来调整时钟的时、分、秒,用一扬声器来进行定时提醒,同时使用C语言程序来控制整个时钟显示,使得编程变得更容易,这样通过四个模块:键盘、芯片、扬声器、显示屏即可满足设计要求。
2.1系统功能实现总体设计思路
此设计原理框图如图2-1所示,此电路包括以下四个部分:单片机,键盘,闹铃电路及显示电路。

2-1  设计原理框图

详细元器件列表下表所示:
详细元器件列表:
AT89c51                          1片
74SED八位共阳极数码管           1片
NPN三极管                       1个
104p电容                          6个
30p电容                          2个
10K电阻                          6个
560欧姆电阻                      8个
200欧姆电阻                      1个
100欧姆电阻                     6个
2.2各部分功能实现
(1) 单片机发送的信号通过程序控制最终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2) 单片机通过输出各种电脉冲信号来驱动控制各部分正常工作。
(3) 为使时钟走时与标准时间一致,校时电路是必不可少的,键盘用来校正数码管上显示的时间。
(4) 单片机通过控制闹铃电路来完成 定时闹钟的功能。
2.3系统工作原理
设计的电路主要由四模块构成:单片机控制电路,显示电路、闹铃电路以及校正电路。
详细电路功能图下图所示:
                       详细电路功能图
本设计采用C语言程序设计,使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时、分、秒,当秒计数计满60时就向分进位,分计数器计满60后向时计数器进位,小时计数器按“23翻0”规律计数。时、分、秒的计数结果经过数据处理可直接送显示器显示。当计时发生误差的时候可以用校时电路进行校正。设计采用的是时、分、秒显示,单片机对数据进行处理同时在数码管上显示。
2.4电路功能使用说明
1) 各个控制键的功能:可对时间进行校准调节(只能加1);按下设置键数字时钟进入闹钟设置状态,设置闹钟的时间;时加1、分加1键是在校准时间时或设置闹钟时间对小时数或分钟数调节而设置的;按下秒切换键就可以进入秒表模式,同时秒表也开始计时,按下秒表暂停、复位键就暂停、归零,如果要重新对秒计时则可以按秒表开始、复位;清零键可以对闹钟清零。
(2)  AT89C51单片机,通过编写程序对数码显示进行控制。
(3)  八个7段数码管显示时钟和秒表信号。
第三章软件总体设计方案控制电路的C语言源程序
根据流程图,经过认真分析得出控制电路的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_time 3/*宏定义*/
uchar k,dat[]={0,0,0,0,0,0,0,0};
uint tcount,t,u;
uchar dat1[]={0,0,0,0,0,0,2,1};
uchar dat2[]={0,0,0,0,0,0,0,0};
uchar alarms[]={0,0,0,0,0,0,0,0};
uchar dis_bit[]={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code SEG7[11]={0xC0,/*0*/                          0xF9,/*1*/                                  0xA4,/*2*/                            0xB0,/*3*/                          0x99,/*4*/                          0x92,/*5*/                            0x82,/*6*/                            0xF8,/*7*/                       0x80,/*8*/                         0x90,/*9*/                                           0xBF,/*-*/
};/*数字显示数组*/
sbit miaobiao1=P1^0;
sbit tminute=P1^1;
sbit thour=P1^2;
sbit miaobiao2=P1^3;
sbit alarm=P1^4;
sbit P0_0=P0^0;
sbit P1_5=P1^5;
sbit P1_6=P1^6;
sbit P1_7=P1^7;/*端口定义*/
uchar ms=0;
uchar flag=0;
uchar sec=0;
uchar minit=0;
struct time{uchar second;uchar minute;uchar hour;}time1;
  uchar n,i;
void delay(n)
  {while(n--)
        {
for(i=120;i>0;i--);
    }
  }
/*延时子程序*/
void modify(void)
{
   EA=0;
   if(thour==0)
   {
    if(flag==0)
    {
   dat1[6]++;delay(280);
     if(dat1[6]>9)
        {
dat1[6]=0;
dat1[7]++;
}
                else if((dat1[7]>1)&&(dat1[6]>3))
                  {dat1[7]=0; dat1[6]=0;         }
        }
         if(flag==1)
         {
        alarms[6]++;delay(300);
           if(alarms[6]>9)
           {
alarms[6]=0;alarms[7]++;
                  if(alarms[7]>2)
                  {
alarms[7]=0;
                  }
           }
       dat[6]=alarms[6];
           dat[7]=alarms[7];
         }
   }
   if(tminute==0)
   {
    if(flag==0)
    {
     dat1[3]++;delay(280);
         if(dat[3]>=9)
         {
            dat1[4]++;dat1[3]=0;
                if(dat1[4]>5)
                {
                   dat1[4]=0;
                }
         }
    }
         if(flag==1)
         {
           alarms[3]++;        delay(300);
           if(alarms[3]>9)
           {
alarms[4]++;alarms[3]=0;
                  if(alarms[4]>5)
                  {
alarms[4]=0;
                  }
           }
dat[3]=alarms[3];
dat[4]=alarms[4];
         }
   }
   if(miaobiao1==0)
{TR0=0;ET0=0;TR1=1;ET1=1;
   }
   if(miaobiao2==0)
         {
TR0=1;ET0=1;TR1=0;ET1=0;
           dat2[0]=0;
           dat2[1]=0;
           dat2[3]=0;
           dat2[4]=0;
           dat2[6]=0;
           dat2[7]=0;
           ms=0;
           sec=0;
           minit=0;
         }
         if(P1_5==0)
         {
        TR0=0;ET0=0;TR1=0;ET1=0;
         }
        if(alarm==0)
        {
        TR0=0;ET0=0;TR1=0;ET1=0;flag=1;
    dat[0]=0;
    dat[1]=0;
        dat[2]=10;
    dat[3]=0;
        dat[4]=0;
        dat[5]=10;
        dat[6]=0;
        dat[7]=0;
    }
   EA=1;
}/*按键扫描*/
void init(void)
{
TMOD = 0x11;
        TH0 = 0xDB;
        TL0 =0xFF;
        TH1=0xDB;
        TL1=0xFF;
    ET0 = 1;                           //10ms
        ET1=1;
//        TR1=1;
    TR0=1;
    tcount=0;
        ms=0;
        sec=0;
        minit=0;
        EA = 1;
}/*初始化*/
void test(void){
for(k=0;k<8;k++)
        {
P3=dis_bit[k];
P2=SEG7[dat[k]]; delay(1);
P3=0X00;
        }
   }/*数字显示*/
void main()
   {init();
    delay(10);
    while(1)
      {
modify();
       test();
      }
}/*主函数*/
Void diplay() interrupt 1
{
   ET0=0;
   TR0=0;
   TH0 = 0xDB;
   TL0 = 0xff;
   TR0=1;
   tcount++;
   if(tcount==100)
   {
    time1.second++;
    tcount=0;
        dat1[0]=(time1.second)%10;
        dat1[1]=(time1.second)/10;
   }
   if(time1.second==60)
   {         dat1[0]=0;        dat1[1]=0;
     time1.second=0;
     time1.minute++;
    dat1[3]=(time1.minute)%10;
        dat1[4]=(time1.minute)/10;
   }
   if(time1.minute==60)
   {
     time1.minute=0;
     time1.hour++;
   dat1[6]=time1.hour%10;
        dat1[7]=time1.hour/10;
   }
  if(time1.hour>23)
   {
     time1.hour=0;
   }
   dat[5]=10;
   dat[2]=10;
   dat[0]=dat1[0];
   dat[1]=dat1[1];
   dat[3]=dat1[3];
   dat[4]=dat1[4];
   dat[6]=dat1[6];
   dat[7]=dat1[7];
   flag=0;
   P0=0x01;
if((alarms[7]==dat1[7])&&(alarms[6]==dat1[6])&&(alarms[4]==dat1[4])&&(alarms[3]==dat1[3])&&(dat1[1]<1))
   {
      P0=0x00;
   }
        ET0=1;
}
void time_2(void)interrupt 3
{
   EA=0;
   TR0=0;
   TH1=0xDB;
   TL1=0xFF;
   TR1=1;
   ms++;
   dat2[0]=ms%10;
   dat2[1]=ms/10;
   if(ms>=100)
   {
     ms=0;
     sec++;
     dat2[3]=sec%10;
     dat2[4]=sec/10;
     if(sec>=60)
        {
                 sec=0;
         minit++;
       dat2[6]=minit%10;
       dat2[7]=minit/10;
         }
   }
   dat[5]=10;
   dat[2]=10;
   dat[0]=dat2[0];
   dat[1]=dat2[1];
   dat[3]=dat2[3];
   dat[4]=dat2[4];
   dat[6]=dat2[6];
   dat[7]=dat2[7];
   E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