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一个按键分别控制2个LED的点亮和熄灭

楼主(2017-05-23):
在摸索定时电路的时候,想着用一个按键点按和长按来分别执行不同的操作。于是就简单的写个单片机程序试试看。便有了下面的程序。
程序用了1个定时器,在按下按键消抖之后开始计时,短按的话就点亮第一个LED,长按的话就点亮第二个LED,再次操作就熄灭。以此循环。

#include <reg52.h>
sbit key=P3^6;
sbit led=P1^0;

sbit led2=P1^1;
unsigned int z;
unsigned char tt;
void delay(z);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A=1;
    ET0=1;
    while(1)
    {
          if(key==0)
          {
                delay(500);
                if(key==0)
                {
                       TR0=1;
                       tt=0;
                       while(!key);           //按键释放之后
                       if(tt<20)                //如果计时时间小于1秒
                      {
                              TR0=0;           //先把计时关闭
                              led=!led;         //执行操作,把LED点亮。这里可以修改为你需要的操作。
                       }
                       if(tt>=30)              //如果计时时间大于1.5秒的
                       {
                              TR0=0;           //先把计时关闭
                              led2=!led2;      //执行操作,把LED2点亮。这里可以修改为你需要的操作。
                       }

                   }
            }
     }
}
void delay(z)
{
    while(z--);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tt++;
}

网友A:
再按长一点,直到TT溢出后变成02松开键,这时算长按还是短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按长一点,直到TT溢出后变成02松开键,这时算长按还是短按?

恩,这是个问题,不过溢出变02松开键大概要13秒钟。虽然在正常使用上不太会按那么久,不过这也是个bug!多谢指点!!!我会再去想想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