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舵机控制系统 驱动设计完整版 带仿真和程序

楼主(2017-05-23):
分享点我自己的51单片机控制舵机的资料give大家,带原理图程序proteus仿真

舵机程序设计的流程图(附件中可下载清晰版):

单片机驱动舵机源程序如下:
/*******************************************************
*****************************************************
StC80C51 控制舵机驱动程序
******************************************************/

#include <REG52.h> //STC80C51 单片机头文件

sbit LED_0=P2^0; //0度指示灯
sbit LED_45=P2^1; //45度指示灯
sbit LED_90=P2^2; //90度指示灯
sbit LED_135=P2^3; //135度指示灯
sbit LED_180=P2^4; //180度指示灯

sbit PWM_JIA=P3^6; //角度加按键
sbit PWM_JIAN=P3^7; //角度减按键

sbit MOTOR_IN=P1^7; //舵机信号输入角

unsigned char count; //定时器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jiaodu;//角度参数

/************************************
*********毫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xms;i>0;i--)
                for(j=125;j>0;j--);
}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在方式1
  IE=0X82;
  TH0=0XFE;
  TL0=0X33; //定时0.5毫秒中断一次
  TR0=1;  //打开定时器
}

/************************************
*********按键扫描函数***********
************************************/
void KeyScan()
{
  if(PWM_JIA==0)  //角度增加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10毫秒消抖

          if(PWM_JIA==0) //确定按键按下
          {
              jiaodu++;
                  count=0;
                  if(jiaodu ==6) //如果角度参数为6

                   jiaodu =5; //如果角度参数复位为5

         while(PWM_JIA==0); //等待按键松开
          }

  }

    if(PWM_JIAN==0)//角度减少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 //延时10毫秒消抖

          if(PWM_JIAN==0)//确定按键按下
          {
              jiaodu--;
                  count=0;
                  if(jiaodu ==0)//如果角度参数为0

                   jiaodu =1;//如果角度参数复位为1

         while(PWM_JIAN==0);//等待按键松开
          }

  }
}
/************************************
*********LED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switch(jiaodu)
{
    case 1:            //如果角度参数为1,LED1亮
         P2=0XFF;
                 LED_0=0;
                 break;

    case 2:           //如果角度参数为2,LED2亮
         P2=0XFF;
                 LED_45=0;
                 break;

    case 3:           //如果角度参数为3,LED3亮
         P2=0XFF;
                 LED_90=0;
                 break;

        case 4:           //如果角度参数为4,LED4亮
         P2=0XFF;
                 LED_135=0;
                 break;

        case 5:           //如果角度参数为5,LED5亮
         P2=0XFF;
                 LED_180=0;
                 break;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jiaodu=1;  //初始化角度参数为1
count=0; //初始化定时器中断次数为0
Time0_init(); //调用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Scan();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 //调用LED显示函数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

。。。ww + 5 共享资料的黑币奖励!

网友A(2018-01-11):
谢谢你,刚好是我想要的,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大佬,51只能控制舵机以这几个角度转吗?能不能调成自己想要的任意角

网友B:
51能不能控制舵机以任意角度转,还是只能转这几个角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能不能控制舵机以任意角度转,还是只能转这几个角度

可以任意

网友D(2018-02-24):
只能转这几个角度

网友E(2018-03-30):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F:
为什么仿真不了呢,2个错误,电源怎么加呢

网友G(2018-05-02):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H:
好资料,烧进去程序试试

网友I:
仿真提示5V电源错误,需要改为VCC才可以运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舵机不管怎么样都动不了

网友J:
为什么你的舵机不转

网友K:
感谢大佬,非常棒

网友L:
步进电机连线好像错了,我把电机1脚接vcc;2脚接P1.7;3脚接GND勉强会转了,而且转的角度有问题

网友M:
电路图有问题哦   舵机的中间才是接信号线的吧

网友N(2018-06-02):
刚好需要这个舵机的控制程序,很及时

网友O:
老哥,如果只控制舵机自动转到一定角度然后回来这样的重复运动改怎么搞

网友P:
下载试试看,愁死了,这个舵机

网友P:
发现和郭天祥的例程差不多一样啊,我晕哦

网友Q(2018-07-17):
为什么烧录之后没反应

网友R:
有一个地方没看懂,sbit MOTOR_IN=P1^7; //舵机信号输入角,整个程序里光定义了,也没用到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R:
有一个地方没看懂,sbit MOTOR_IN=P1^7; //舵机信号输入角,整个程序里光定义了,也没用到啊

求解释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烧录之后没反应

有一个地方没看懂,sbit MOTOR_IN=P1^7; //舵机信号输入角,整个程序里光定义了,也没用到啊

网友S(2018-12-16):
太棒啦  真的有用!

网友T: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U: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想要下载

网友V(2019-02-13):
太棒了,这个舵机程序,很到位

网友W(2019-04-20):
楼主 请问我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呢?

网友X(2019-08-09):
运行不了,舵机不会动,就灯会闪

网友Y(2019-12-17):
刚学51,很想下载这个资料,谢谢楼主谢谢51黑

网友Y:
下载了,在仿真里无法运行,请高手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

网友Y: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哪里出错了,仿真里无法运行。

网友Z(2020-03-15):
接了实验板上之后管用,还不错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个哪里出错了,仿真里无法运行。

线接错了,信号线应该接到中间那个引脚

网友Y:
引用 网友Z:
线接错了,信号线应该接到中间那个引脚

谢谢

网友AA:
已下载,谢谢。
目录重复,“c51程序”与“舵机仿真原理图2”这两个目录是多余的,因为在“舵机驱动完整版”这个目录中就包含它们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仿真不了呢,2个错误,电源怎么加呢

把电源上的5v都去掉

网友AC(2020-10-10):
想问下能否以按住按键的长短来控制角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