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8650电池容量检测器

楼主(2017-05-24):
本文原作者为wosiyabo 版权归作者所有
根据电池容量的mAh,可以计算电池的持续放电时间的电流数去确定电池的容量。以下用了一个STC12C5608AD去做检测电池放电400mA的时间,再以公式400mA*时间=mAh

(注意,有保护板的测不到因为低于2.86V会断电)

谁也没想到德力普的2500mAh的电池竟然实测只有1860mAh........ 原理图忘记加12MHz晶振了。。。请各位后期制作加上去吧。。单片机定时器1内用PWM输出控制在~400mA以内,电压降低时PWM提升幅度。已经调得很准了,不过温漂会有少少误差。
(刚开始时用电阻做负载,后来发现电压降到3.3V左右时电流变成300几毫安,后来才改成PWM模式保持电流在2.83V都可以400mA)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fr CCON        =   0xD8;           //PCA control register
sbit CCF0       =   CCON^0;         //PCA module-0 interrupt flag
sbit CCF1       =   CCON^1;         //PCA module-1 interrupt flag
sbit CR         =   CCON^6;         //PCA timer run control bit
sbit CF         =   CCON^7;         //PCA timer overflow flag
sfr CMOD        =   0xD9;           //PCA mode register
sfr CL          =   0xE9;           //PCA base timer LOW
sfr CH          =   0xF9;           //PCA base timer HIGH
sfr CCAPM0      =   0xDA;           //PCA module-0 mode register
sfr CCAP0L      =   0xE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PCAPWM0     =   0xF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CONTR  = 0xc5;
sfr ADC_DATA   = 0xc6;
sfr ADC_LOW2   = 0xbe;

sfr P0M0  = 0x93;
sfr P0M1  = 0x94;
sfr P1M0  = 0x91;
sfr P1M1  = 0x92;
sfr P2M0  = 0x95;
sfr P2M1  = 0x96;
sfr P3M0  = 0xb1;
sfr P3M1  = 0xb2;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BatTime:V.mAh_";
uchar time1,time2,time3,pwm1;
uint fen=0,ad1=138,ad0;

sbit P12 = P1^2;
sbit P13 = P1^3;
sbit LED = P3^2;  //背光脚H亮
sbit  rs = P3^3;  //
sbit POW = P3^7;  //PWM
sbit  en = P3^5;  //
sbit SPK = P3^4;  //蜂鸣器

void InitADC();
uint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elayus(uint u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init();
void Timer0Init(void);

/*----------------------------
读取ADC结果
----------------------------*/
uint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DATA*4+ADC_LOW2);        //adc_data*4的意思是左移两位,4 = 2的2次方。
                                    //然后左移后加上adc_low的值,这个值应该是adc转换的低两位。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 _nop_();
  // _nop_();
   // _nop_();
   //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urn ADC_DATA;                //Return ADC result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 = P1M0 = P1M1 = 0x03;        //Set all P1 as Open-Drain mode
        ADC_RES = 0;
    ADC_DATA = 0;                   //Clear previous result
        ADC_LOW2 = 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ms(2);                       //ADC上电并延时
}

void Delayus(uint us)                //@12.000MHz
{
   while(--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ms)
        {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en=0;
        P2=com;
        Delayms(2);
        en=1;
        Delayms(2);
        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en=0;
        P2=dat;
        Delayms(2);
        en=1;
        Delayms(2);
        en=0;
}
void init()
{
        Delayms(15);
        write_com(0x38);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信号)
        Delayms(5);
        write_com(0x38);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信号)
        Delayms(5);
        write_com(0x38); //写指令38H(不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0x08); //写指令08H:显示关闭
        write_com(0x01); //写指令01H:显示清屏

        write_com(0x06); //写指令06H: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_com(0x0C); //写指令0CH: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7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bit q1=0,q2=0,q3=0;
        uchar k1;
        ulong ww=1667;
        P0M0 =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P2M1 = 0x00;
        P3M1 = 0x94;
        P3M0 = 0x00;
        POW=0;
        LED=1;
        SPK=0;
        init();
        InitADC();
        Timer0Init();
        Timer1Init();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TR1 = 1;                        //timer1 start running
    //ET1 = 1;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for(k1=255;k1>0;k1--)
           {
                   SPK=~SPK;
                Delayus(k1);
           }
           SPK=0;

          write_com(0x80); //80为上排第一个
          write_dat(table[10]);
          write_dat(table[11]);
          write_dat(table[12]);
          write_dat(table[12]);
          write_dat(table[17]);
          write_com(0xC0); //C0为下排第一个
          write_dat(table[13]);
          write_dat(table[14]);
          write_dat(table[15]);
          write_dat(table[16]);
          write_dat(table[17]);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table[0]);
          write_dat(table[0]);
          write_dat(table[17]);
          write_dat(table[0]);
          write_dat(table[0]);
          write_dat(table[17]);
          write_dat(table[0]);
          write_dat(table[0]);
        while(1)
        {

          while(1)
          {

           if(EA==1)
              {
                        write_com(0xC0+13);
                        write_dat(table[time1%10/1]);
                        write_com(0xC0+12);
                        write_dat(table[time1%100/10]);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table[time2%10/1]);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table[time2%100/10]);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table[time3%10/1]);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table[time3%100/10]);
              }

          if(q1==0&time1==2)
             {
                        write_com(0x85);
                        write_dat(table[ad0%1000/100]);
                        write_com(0x86);
                        write_dat(table[19]);
                        write_com(0x87);
                        write_dat(table[ad0%100/10]);
                        write_com(0x88);
                        write_dat(table[ad0%10/1]);
                        write_com(0x89);
                        write_dat(table[18]);
                        q1=1;

                                   for(k1=0;k1<255;k1++)
                           {
                                   SPK=~SPK;
                                Delayus(150);
                           }
                                Delayms(100);
                                   for(k1=0;k1<255;k1++)
                           {
                                   SPK=~SPK;
                                Delayus(150);
                           }
                            SPK=0;
                                CCON = 0;                       //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
                                                                //PCA timer stop running
                                                                //Clear CF flag
                                                                //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
                                CL = 0;                         //Reset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2;                    //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Fosc/2
                                                                //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 port output 50%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0 = 0x42;                  //PCA module-0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TR0 = 1;
                                ET1 = 1;
               }

                        write_com(0x8B);
                        write_dat(table[ad0%1000/100]);
                        write_com(0x8C);
                        write_dat(table[19]);
                        write_com(0x8D);
                        write_dat(table[ad0%100/10]);
                        write_com(0x8E);
                        write_dat(table[ad0%10/1]);
                        write_com(0x8F);
                        write_dat(table[18]);

          if(fen>=1)LED=0;
          if(ad0<=286)q3=1;
           while(q3==1)
           {
                        for(k1=0;k1<100;k1++)
                           {
                                   SPK=~SPK;
                                Delayus(110);
                           }
                                SPK=0;
                                LED=~LED;
                                CCAP0H = CCAP0L = 0xFF;
                                POW=0;
                                EA=0;
                                Delayms(500);
                        ad0=GetADCResult(0);
                        write_com(0x8B);
                        write_dat(table[ad0%1000/100]);
                        write_com(0x8C);
                        write_dat(table[19]);
                        write_com(0x8D);
                        write_dat(table[ad0%100/10]);
                        write_com(0x8E);
                        write_dat(table[ad0%10/1]);
                        write_com(0x8F);
                        write_dat(table[18]);
                 if(!q2)
                 {
                   ww*=fen;
                   ww*=4;
                    write_com(0xC0+0);
                        write_dat(table[23]);
                        write_com(0xC0+1);
                        write_dat(table[23]);
                    write_com(0xC0+2);
                        write_dat(table[23]);
                    write_com(0xC0+3);
                        write_dat(table[23]);
                    write_com(0xC0+4);
                        write_dat(table[23]);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table[23]);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table[23]);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table[ww%100000000/10000000]);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table[ww%10000000/1000000]);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table[ww%1000000/100000]);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table[ww%100000/10000]);
                        write_com(0xC0+11);
                        write_dat(table[ww%10000/1000]);
                        write_com(0xC0+12);
                        write_dat(table[20]);
                        write_com(0xC0+13);
                        write_dat(table[21]);
                        write_com(0xC0+14);
                        write_dat(table[22]);
                        Delayms(1000);
                q2=1;
                 }
           }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char i1,i2;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i1++;
        if(i1>=50)
        {
          i1=0;
          i2++;
          if(i2>=10)
                  {
                   i2=0;
                   time1++;
                  if(time1>=60)
                         {
                           time1=0;
                           time2++;
                           fen++;
                          if(time2>=60)
                                  {
                                    time2=0;
                                        time3++;
                                        if(time3>=24)time3=0;
                                  }
                          }
                          }
        }
   ad0=GetADCResult(0);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using 1
{
        TL1 = 0x7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EC;                //设置定时初值
        if(ad0>=428)CCAP0H = CCAP0L = 142;
        if(ad0<=427&&ad0>424)CCAP0H = CCAP0L = 142;
        if(ad0<=424&&ad0>420)CCAP0H = CCAP0L = 141;
        if(ad0<=420&&ad0>416)CCAP0H = CCAP0L = 140;
        if(ad0<=416&&ad0>412)CCAP0H = CCAP0L = 139;
        if(ad0<=412&&ad0>408)CCAP0H = CCAP0L = 138;
        if(ad0<=408&&ad0>404)CCAP0H = CCAP0L = 137;
        if(ad0<=404&&ad0>400)CCAP0H = CCAP0L = 136;
        if(ad0<=400&&ad0>396)CCAP0H = CCAP0L = 135;
        if(ad0<=396&&ad0>392)CCAP0H = CCAP0L = 134;
        if(ad0<=392&&ad0>388)CCAP0H = CCAP0L = 132;//
        if(ad0<=388&&ad0>384)CCAP0H = CCAP0L = 131;
        if(ad0<=384&&ad0>380)CCAP0H = CCAP0L = 129;
        if(ad0<=380&&ad0>376)CCAP0H = CCAP0L = 128;
        if(ad0<=376&&ad0>372)CCAP0H = CCAP0L = 127;
        if(ad0<=372&&ad0>368)CCAP0H = CCAP0L = 126;//
        if(ad0<=368&&ad0>364)CCAP0H = CCAP0L = 125;
        if(ad0<=364&&ad0>360)CCAP0H = CCAP0L = 123;
        if(ad0<=360&&ad0>356)CCAP0H = CCAP0L = 122;
        if(ad0<=356&&ad0>352)CCAP0H = CCAP0L = 120;
        if(ad0<=352&&ad0>348)CCAP0H = CCAP0L = 119;
        if(ad0<=348&&ad0>344)CCAP0H = CCAP0L = 117;
        if(ad0<=344&&ad0>340)CCAP0H = CCAP0L = 116;
        if(ad0<=340&&ad0>336)CCAP0H = CCAP0L = 114;
        if(ad0<=336&&ad0>332)CCAP0H = CCAP0L = 113;
        if(ad0<=332&&ad0>328)CCAP0H = CCAP0L = 111;
        if(ad0<=328&&ad0>324)CCAP0H = CCAP0L = 109;
        if(ad0<=324&&ad0>320)CCAP0H = CCAP0L = 108;
        if(ad0<=320&&ad0>316)CCAP0H = CCAP0L = 106;
        if(ad0<=316&&ad0>312)CCAP0H = CCAP0L = 105;
        if(ad0<=312&&ad0>308)CCAP0H = CCAP0L = 103;
        if(ad0<=304&&ad0>300)CCAP0H = CCAP0L = 100;
        if(ad0<=300&&ad0>296)CCAP0H = CCAP0L = 98;
        if(ad0<=296&&ad0>292)CCAP0H = CCAP0L = 97;
        if(ad0<=292&&ad0>288)CCAP0H = CCAP0L = 94;
        if(ad0<=288&&ad0>284)CCAP0H = CCAP0L = 91;
        if(ad0<=284)CCAP0H = CCAP0L = 0xFF;

        //CCAPM0 = 0x42;
}

本文原作者为:wosiyabo 版权归作者所有

网友A:
楼主大神,我想自己动手焊接一个,能将所需的电子原件和加完晶振的电路图告诉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B:
没有电流检测电路,怎么保证电流的准确.

网友C(2018-12-30):
如果是一次性的锂电池,有什么办法测量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次性的锂电池,有什么办法测量容量

好像是算内阻值的,电动车不是有那种短路一样的容量表吗?你去修车那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2019-03-20):
引用 网友F:

很给力

网友G(2025-01-23):
根据楼主程序改成STC8051U lcd12864,可以显示,不能用

网友H:
运放搭建个横流放电,程序简单了,测量也更准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