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单片机驱动程序(收发用同一套代码)

楼主:
收发用同一套代码。
注意:

          单片机型号          STC12LE5A48S2

          1
            用到串口输出测试信息,按下唯一一个按键后,开始发送,接收端收到100个数据包后会打印一次OK,否者收到这100个包有错,打印这100个数据包的序列号。

           2 晶振频率22.1184M

           3
                  信号脚位定义:

                   sbit IRQ = P1^1;
                   sbit CE =  P1^0;
                   sbit CSN=  P1^4;
                   sbit SCK=  P1^5;
                   sbit MOSI= P1^6;
                   sbit MISO= P1^7;

唯一一个按键定义:
                   sbit KEY = P1^2;

#include"config.h"
#include"stdio.h"
sbit led=P0^0;
/*
unsigned char xdata  re_send[100];
void send_image(unsigned char *pic,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send_k=0;
  unsigned char temp1,temp2,temp3,a=0;
  unsigned char mode_rec=0;
  init_nrf24l01_io();
  while(1)
  {
  ifnnrf_rx_mode();
  IRQ=1;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tx_buf[0]=0xaa;
  tx_buf[1]=0x55;
  tx_buf[2]=0xaa;
  tx_buf[3]=0x55;
  tx_buf[4]=0x01;
  tx_buf[5]=(len/256);
  tx_buf[6]=(len%256);
  ifnnrf_tx_mode();
  while(IRQ);
  sta=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if(sta&STA_MARK_TX)
   {
        com_printf("TX OK!",sta);
    break;
   }
  else
   {
        com_printf("TX ER!",sta);
    ifnnrf_CLERN_ALL();
   }
  }
  while(1)
  {
  ifnnrf_rx_mode();
  ifnnrf_CLERN_ALL();
  while(IRQ==0);
  _delay_us(1000);
  if(IRQ==0)
   {
        sta=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if(sta&STA_MARK_RX)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if((rx_buf[0]==0xaa)&&(rx_buf[1]==0x55)&&(rx_buf[2]==0xaa)&&(rx_buf[3]==0x55)&&(rx_buf[0]==0x01))
       break;
          }
    }
   }
   while(1)
   {
    IRQ=1;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tx_buf[0]=(send_k/256);
    tx_buf[1]=(send_k%256);
        for(a=0;a<30;a++)
        tx_buf[a+2]=*(pic+send_k*30+a);
    ifnnrf_tx_mode();
    while(IRQ);
        if(send_k*30<len)
        send_k++;
        else
        break;
   }
    while(1)
    {
          ifnnrf_rx_mode();
          ifnnrf_CLERN_ALL();
          while(IRQ==0);
          _delay_us(1000);
          if(IRQ==0)
           {
                sta=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if(sta&STA_MARK_RX)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if((rx_buf[0]==0xaa)&&(rx_buf[1]==0x55)&&(rx_buf[2]==0xaa)&&(rx_buf[3]==0x55)&&(rx_buf[4]==0x02))
                   {
           mode_rec=rx_buf[4];
               break;
                   }
                  }
            }
     }

        while(temp2<mode_rec)
    {
          ifnnrf_rx_mode();
          ifnnrf_CLERN_ALL();
          while(IRQ==0);
          _delay_us(1000);
          if(IRQ==0)
           {
                sta=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if(sta&STA_MARK_RX)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for(temp1=0;temp1<30;temp1++)
                   re_send[temp2+temp1]=rx_buf[temp1];
                  }
            }
     }
   while(temp3<mode_rec)
   {

   while(1)
   {
    IRQ=1;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tx_buf[0]=0;
    tx_buf[1]=temp3;
        for(a=0;a<30;a++)
        tx_buf[a+2]=*(pic+re_send[temp3]*30+a);
    ifnnrf_tx_mode();
    while(IRQ);
        if(send_k*30<len)
        send_k++;
        else
        break;
   }
   temp3++;
   }

}
*/
main()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count_send=0;
  unsigned int rec_new=0;
  unsigned int rec_old=0;
  unsigned int rec_err=0;
  unsigned int lock_key=0;

  init_cpu();

  init_nrf24l01_io();

  for(i=0;i<32;i++)
  {
    tx_buf[i]=i;
  }
  TI=1;
  printf("hello world");
  printf("hello world");
  ifnnrf_rx_mode();

  while(1)
  {

     KEY=1;
     while(KEY==0)
         {
           IRQ=1;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count_send++;
           tx_buf[30]=count_send/256;
           tx_buf[31]=count_send%256;
           ifnnrf_tx_mode();
           while(IRQ);
           sta=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if(sta&STA_MARK_TX)
           {
        if((count_send%100)==0)
                {
                TI=1;
        printf("TX OK!%d\n\t",count_send);
                }
           }
           else
           {
                TI=1;
        printf("TX ER!%2XH\n\t",sta);
        ifnnrf_CLERN_ALL();
           }
           lock_key=1;

         }        //发送
         if(lock_key)
         {
         lock_key=0;
         ifnnrf_rx_mode();
         IRQ=1;
         while(IRQ==0);
         _delay_us(400);
         }
         //ifnnrf_rx_mode();  每次都切换到输入 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正常接收,而对方在一直发送,在发送过来后,这里还没初始化完,于是数据错误
       //ifnnrf_CLERN_ALL();
         IRQ=1;
         if(IRQ==0)
         {

          sta=SPI_Read(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if(sta&STA_MARK_RX)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c_new=(rx_buf[30]*256+rx_buf[31]);
                 if(rec_new==(rec_old+1))
                 {
                    P2=0XFF;
                        if((rec_new%100)==0)
……………………

http://www.51hei.com/bbs/dpj-85697-1.html

网友A(2020-08-10):
楼主在吗?  这款音频解码芯片切换音乐的时候会不会有卡顿,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呢。还是一直存在这种卡顿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