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级调光灯的方案设计

楼主:
无级调光灯的方案设计
基本要求:
1.可以利用开关量(例如:按键)调节LED的亮度
2.可以利用模拟量(例如:光敏电阻)调节LED的亮度
3.具备常规电子钟计时的功能
说明:
1.调节LED亮度时,采用何种输入调节信号的方式,可以自由选择
2.LED的类型可选择普通发光二极管、0.5W灯珠、1W灯珠

网友A(2017-05-24):
仿真还是实物

网友B:
是来布置作业的,哪位学生来做啊。

网友C:
LED调光灯与以前的可控硅调光灯完全是二个思路。可控硅调光灯是调压,LED调光灯是PWM调光或调节LED点亮个数(例如点亮10个、11个、12个)。

网友D:
额,用51单片机实现咯,具体败局就有

网友E:
LED调光一般用PWM方式,通过占空比调节亮度,注意占空比不要低于30。

网友F:
课程设计还是啥

网友G:
采样光敏元件上的电压,不同电压对应不同的pwm占空比,没啥难的

网友H(2017-06-23):
LED调光灯与以前的可控硅调光灯完全是二个思路。可控硅调光灯是调压,LED调光灯是PWM调光或调节LED点亮个数

网友I(2019-02-08):
就是调PWM,但所谓无极也是有限的,调级数多了没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