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程序LCD1602显示 自己修改 测试成功

楼主(2017-05-24):
超声波测距

/*********************************************************************************
* 【编写时间】: 5月18日
* 【作    者】: 1277668379
* 【版    本】: 1.0
* 【网    站】:
* 【实验平台】:  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5
* 【程序功能】: LCD1602显示超声波测距
* 【使用说明】: 见下文
**********************************************************************************/

/*
SMC1602A(16*2)模拟口线接线方式
连接线图:
       ---------------------------------------------------
       |LCM-----51   |        LCM-----51   |        LCM------51      |
       --------------------------------------------------|
       |DB0-----P0.0 |        DB4-----P0.4 |        RW-------P2.1    |
       |DB1-----P0.1 |        DB5-----P0.5 |        RS-------P2.2    |
       |DB2-----P0.2 |        DB6-----P0.6 |        E--------P2.0    |
       |DB3-----P0.3 |        DB7-----P0.7 |        VLCD接1K电阻到GND|
       ---------------------------------------------------
接线:模块TRIG接 P3.0  RXD  ECH0 接P3.1  TXD

本程序源码只供学习参考,不得应用于商业用途,如有需要请联系作者。

[注:AT89x51使用12M或11.0592M晶振,实测使用11.0592M]
=============================================================*/
#include <AT89x51.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X  P3_1
#define  TX  P3_0

#define LCM_RW  P2_1 //定义LCD引脚
#define LCM_RS  P2_2
#define LCM_E   P2_0
#define LCM_Data  P0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void LCMInit(void);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void Delay5Ms(void);
void Delay400Ms(void);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void ReadStatusLCM(void);
unsigned char code mcustudio[] ={"  LIU HENG RUI  "};
unsigned char code email[] =    {"  QQ:1277668379 "};
unsigned char code Cls[] =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30] =    {'0','1','2','3','4','5','6','7','8','9','.','-','M','C','D','I','S','T','A','N','C','E','T','H','E',':'};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Data = WDLCM;
        LCM_E = 1;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Data = WCLCM;
        LCM_E = 1;
        LCM_E = 0;
}

//读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
}

//读状态
void ReadStatusLCM(void)
{
        unsigned char sta;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do
    {
        LCM_E = 1;
        sta = LCM_Data;
        LCM_E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F,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1); //发命令字
        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5ms延时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
}

//400ms延时
void Delay400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     //算出来是CM*10
         if((S>=7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4]);  //显示D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5]);  //显示I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6]);  //显示S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7]);  //显示T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8]);  //显示A
          DisplayOneChar(5, 1, ASCII[19]);  //显示N
                DisplayOneChar(6, 1, ASCII[20]);  //显示C
                DisplayOneChar(7, 1, ASCII[21]);  //显示E
                DisplayOneChar(8, 1, ASCII[25]);  //显示:
//        DisplayOneChar(9, 1, ASCII[23]);  //显示
          DisplayOneChar(9, 1, ASCII[11]);  //百位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11]);        //十位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11]);  //个位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0]);  //显示.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11]);  //小数点后一位
          DisplayOneChar(14, 1, ASCII[13]);  //显示C
          DisplayOneChar(15,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0/1000;
          disbuff[1]=S%10000%1000/100;
          disbuff[2]=S%10000%1000%100/10;
                disbuff[3]=S%10000%1000%100%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4]);  //显示D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5]);  //显示I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6]);  //显示S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7]);  //显示T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8]);  //显示A
          DisplayOneChar(5, 1, ASCII[19]);  //显示N
                DisplayOneChar(6, 1, ASCII[20]);  //显示C
                DisplayOneChar(7, 1, ASCII[21]);  //显示E
                DisplayOneChar(8, 1, ASCII[25]);  //显示:

          DisplayOneChar(9,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0]);        //显示.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disbuff[3]]);
          DisplayOneChar(14, 1,  ASCII[13]);        //显示C
          DisplayOneChar(15, 1, ASCII[12]);        //显示M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Cy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