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电磁阀和电机一端接地,一端接驱动芯片是什么原理啊?能工作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5-24):
共地。一般除推挽外大都是这么接法。当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这两个电源控制芯片都是高端控制 区别于更常见的低端控制 高端控制是控火线 低端控制是控地线

一般车上用这种芯片多 因为控地在断开后火线还有电 万一线皮磨破会导致无法控制的短路 电线着火比汽油还快 瞬间全车烧

这两年英飞凌的东西多了 前几年都是ST的VN系列霸市

网友C:
说明楼主对参考点的认识还有模糊之处。
对图中“BGNG”与什么相连不敢确定。

网友D:
车辆上这种电路多一些,这种接地一般可以叫 ‘共地’或者‘搭铁地’,接地端接在车壳上或车架上,意思就是说把车壳当作电的零电势端,与器件构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