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片单片机,能否实现同时收发红外

楼主(2017-05-24):
家里客厅摇控器太多,电视机项盒电扇空调功放的,用时到处找摇控器.想用单片机做一个装置,接收一摇控器的信号,然后转成所需的红外信号发出去,控制不同的设备.当然,这个摇控器要那种谁也控制不了的.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做或做过的,分享一下.我做了一个红外接收程序,可行,也做了红外发射程序,也可以,但整合到一片单片机中就是不是这个不工作,就是那个不工作的,整不明白了.

网友A:
可以实现,两个定时器+外部中断。可以的话把你程序附上,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可以的,程序要注意跳出中断。

网友C: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你是说想做一个万能遥控吗?
然后这个万能遥控还自带录制其它遥控的功能?是这样吗?

网友D:
可以的,有两个定时器就够了

网友D:
可以,用上两个定时器就ok

网友E:
可以让单片机一直处于接收状态,等待红外数据接收。一旦接收到一组红外数据。直接解析,然后发送就好了。。。如果想并行的多线程接收和发送,需要在内部增加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比如freertos 之类的。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