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实现温湿度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楼主(2017-05-24):
原文地址:arduino实现温湿度显示在LCD显示屏上作者:MrGao_Buffoon
之前买的arduino套装,里面有一个LCD显示屏,就想用它加上手头的一些传感器做点实用的东西,顺便验证一下显示屏是否可用。于是想到了可以做一个温湿度计。
实验目的:将温湿度传感器采集的温湿度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首先准备工作:
1、  arduino主板一个
2、  面包板一块
3、  连接线若干
4、  DHT11温湿度传感器1枚
5、  1602A LCD显示屏一块(带背光)
6、  可变电阻一个(或1K电阻一枚,但试验之后发现电阻效果不好,最好是可变电阻)
准备好这些器件后,就开始进行连线编码了。这里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我所使用的LCD显示屏排针是没有焊接到屏幕上的,所以参考例程连线以及编码后发现屏幕根本就不是预期中显示我想让他显示的字符,只是显示一排共16个小方块,可变电阻怎么调节都没有效果。上网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搞定,连线检查了多遍可以保证绝对没有错误。于是在淘宝店家那里咨询了一下,店长说需要把排针焊接到屏幕上才行,不然可能接触不良。开始半信半疑,想办法搞到锡焊焊接上之后果然OK了。如果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焊接上再试试。
LCD1602引脚详细说明:
引脚编号
名称
说明
1
Vss
接地 (0V)
2
Vdd
电源 (+5V)
3
Vo
接可变电阻中间引脚
4
RS
Register Select:
  1: D0 – D7 当做资料解释
  0: D0 – D7 当做指令解释
5
RW
Read/Write mode:
  1:从 LCD 读取资料
  0: 写资料到 LCD
6
E
Enable
7
D0
Bit 0 LSB
8
D1
Bit 1
9
D2
Bit 2
10
D3
Bit 3
11
D4
Bit 4
12
D5
Bit 5
13
D6
Bit 6
14
D7
Bit 7 MSB
15
A
背光(电源正极)
16
K
背光(GND)
DHT11引脚说明:
先晒一下效果图:(屏幕排针焊反了。。导致不能直接插到面包板上,只好通过若干导线来解决,给大家提个醒,焊接一定注意好别焊反了)
接线:
·         将 LCD 的 RS, E, D4, D5, D6, D7 依序接到 12, 11, 5, 4, 3, 2 引脚上
·         将 LCD 的 Vss 及 RW 接到 GND,Vdd 接到 +5V
·         可变电阻中间引脚接到 LCD 的 Vo,剩下的两个引脚,一支接到 5V,另外一支接到 GND
·         DHT11接数字口8.
编码:程序实现上行显示温度,下行显示湿度。DHT11需要库文件,解压后放入libraries。

代码: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HT11PIN 8
dht11 DHT11;
// initialize the library with the numbers of the interface pins
LiquidCrystal lcd(12, 11, 5, 4, 3, 2);

void setup() {
  pinMode(DHT11PIN,OUTPUT);
  // set up the LCD's number of columns and rows:
  lcd.begin(16, 2);
}

void loop()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Tep: ");
  lcd.print((float)DHT11.temperature, 2);
  lcd.print("C");
  // set the cursor to column 0, line 1
  // (note: line 1 is the second row, since counting begins with 0):
  lcd.setCursor(0, 1);
  // print the number of seconds since reset:
  lcd.print("Hum: ");
  lcd.print((float)DHT11.humidity, 2);
  lcd.print("%");
  delay(200);
}
源码完整下载:http://pan.baidu.com/s/1muO0Y

显示若是模糊可以调节可变电阻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A(2018-07-26):
楼主可以再分享下程序源码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再分享下程序源码吗?非常感谢

需要吗?我可以给你

网友C:
支持一下 挺不错的

网友D(2018-10-01):
DHT11需要库文件,解压后放入libraries。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放到里面了,,还有错误的提示,,全英文的提升,,我看不懂。你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E(2018-12-12):
解压进去了,还是不行怎么办

网友E:
楼主,还有源码吗?很急要,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需要吗?我可以给你

需要,邮箱2539009889@qq.com,谢谢大大

网友F:
作者很棒

网友G:
完整代码能发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需要,邮箱,谢谢大大

求代码

网友I(2019-03-28):
引用 网友B:
需要吗?我可以给你

请问您还有源码,能分享一份吗?

网友J:
求楼主分享源码!!Q:272276948@qq.com

网友K(2019-05-10):
引用 网友J:
求楼主分享源码!!Q:

你有完整代码了吗   有的话求分享 QQ邮箱:744304188@qq.com
谢谢

网友L:
老哥,求分享源码呀,我的qq892590197,感谢

网友M:
老哥,求分享源码呀

网友N(2019-06-13):
求分享!还有库谢谢。47743312@qq.com

网友O:
楼主在吗,可以分享一下源代码吗,急用啊,1971389344@qq.com感谢

网友P:
求代码3277748729@qq.com

网友Q:
老哥,求资源鸭,呜呜呜,1456378808@qq.com,感谢你

网友R(2019-11-24):
老哥  能分享一下全部的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I:
请问您还有源码,能分享一份吗?

还有么

网友S:
大佬求分享程序,714569558@qq.com

网友T(2020-03-19):
正要学习这个求个原代码,谢谢了邮箱:331898911@qq.com

网友U:
求完整代码学习,谢谢大佬~邮箱:2141799422@qq.com

网友V(2020-04-22):
引用 网友B:
需要吗?我可以给你

有源码吗

网友W:
楼主 求分享源码 谢谢了 非常感谢1343302370@qq.com

网友X(2023-08-16):
请各位前辈分享有关资料,在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