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精密的数控直流电流源 Proteus仿真图加单片机程序

楼主:
精密数控直流电流源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头文件,可使用其中定义的宏来访问绝对地址
#define  dac0832 XBYTE[0X7fff]            //定义dac端口地址,P0口为地址的低8位,P2口为地址的高8位,0x7fff让P2.7=0,其余为1
unsigned char code sh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数码管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sho[]={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7f};  //带小数点的七段码
float s;
sbit ALE=P3^0;                 //DAC0832 ALE脚工作脉冲位定义
sbit START=P3^1;         //DAC0832 START位定义
sbit EOC=P3^2;                 //转换结束标志位
sbit OE=P3^3;                 //输出允许位
sbit SHCP=P2^0;                 //数码管驱动芯片(如595)位定义
sbit DS=P2^1;                 //同上
sbit STCP=P2^2;                  //同上
sbit P11=P3^5;
sbit P12=P3^7;
sbit clk=P2^6;                 //DAC0832 工作脉冲
unsigned char j,k,m,n,i,a,l;           //定义变量
unsigned int b;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延时程序
  {
   while(t--);
   }

void display()                                   //静态数码管显示程序
{

  j=0x01;                                          //74HC595 把数据从串口导入输出,点亮数码管过程。
  for(i=0;i<8;i++)
  {
      if((sho[m]&j)==0)                  //带小数点数组输出数码管七段码。
       {
             DS=0;                                //移位寄存器的内容到达保持寄存器并从并口输出,空移位寄存器到输出寄存器
           }
      else
           {
             DS=1;                //逻辑高电平移入移位寄存器状态0,包含所有的移位寄存器状态 移入
           }
    SHCP=1;
    SHCP=0;
      j<<=1;        //j的数值左移一位
   }
        P12=0;                 //RD 低电平
    P11=1;                 //T1 高电平
    STCP=0;                          //STCP置为上升沿
    STCP=1;

    delay(200);

    j=0x01;
  for(i=0;i<8;i++)
     {
          if((shu[n]&j)==0)
       {
            DS=0;                                //清空移位寄存器,并行输出为高阻状态
                }
      else
       {
            DS=1;
           }
     SHCP=1;                         //端口下降沿,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
     SHCP=0;
     j<<=1;
     }
           P11=0;                         //T1 高电平
    P12=1;                         //RD 低电平
    STCP=0;                         //STCP置为上升沿
    STCP=1;
    delay(200);                //调用延时程序
    }

void main()               //主函数
{
   P2=0X87;
   TMOD=0X20;                         //定时器1初始化
   TH1=0X06;
   TL1=0X06;
   EA=1;                                //总中断允许
   ET1=1;
   TR1=1;

   while(1)                //循环程序
   {
   ALE=1;                //DAC0832地址锁存脉冲
   ALE=0;
   //DAC0832 开始转换脉冲
   START=1;                 //ADC0808脉冲,置 START引脚为下降沿。
   START=0;                 //ST下降沿,开始进行模数转换。
   while(EOC==0);  //等待转换完毕, A/D转换结束信号,输出,当A/D转换结束时,此端输出一个高电平(转换期间一直为低电平)。
   OE=1;                    //开始读,数据输出允许信号,输入,高电平有效。当A/D转换结束时,此端输入一个高电平,才能打开输出三态门,输出数字量。
   k=P1;                    //读数据,数据从ADC0808 读入 AT89C51
   a=P1;                        //读数据, 转换好的数据存放在P1口。
   b=a*3.9;                        //平衡模数转换输出的数值用来通过单片机进行给数码管显示。
   m=b%1000/100;                 //取千位数
   n=b%100/10;          //取百位数
   //l=b%1000/100/10          //取十位数

   dac0832=k;

……………………

数控直流稳压电源proteus仿真

网友A(2018-04-08):
这是电流源?

网友B(2019-05-27):
非常好,是我的需要

网友B:
我已经下载了,挺好的

网友C:
感谢分享,下载测试测试

网友D(2020-12-30):
终于找到了,对数控恒流源没有一点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