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为什么在加入呼吸灯之后键盘扫描不好使了

楼主(2017-05-24):
51单片机为什么在加入呼吸灯之后键盘扫描不好使了

网友A:
看看程序是不是把呼吸灯写进死循环了,导致按键检测程序无法得到执行

网友B:
因为只能同时运行一个东西

网友C:
检查下程序的一些小细节有没有逻辑方面的错,错一点点都又可能让整个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C:
看看程序有没有基本的错误,还有逻辑性的错误也要看看

网友D:
程序里消抖的环节是否设置合理,以及循环周期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