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定时器 PWM 疑问

楼主(2017-05-24):
效果是PWM ,按下按钮时LED亮度发生变化,疑问:这个程序怎么没用TMOD设置?也没有TH0和TL0初值设置?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out=P3^3;                   //33

uchar timerh,timerl;

sbit k1=        P3^5;
sbit k2=        P3^6;

void main()                                   //主函数
{
out=0;
         ET0=1;
        EA=1;
        TR0=1;

        while(1)
          {

            if(k1==0) {TR0=0; out=0;}         //
           else if(k2==0) {TR0=0; out=1;}  //

           else  { TR0=1; timerh=2; timerl=13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out=~out;
  if(out==1)
  {TH0=timerl;}
  else
  {TH0=timerh;  }
  TL0=0;

}

网友A:

没设定TMOD很可能是利用默认值,没有设定TH0和TL0初值,很可能是默认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