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计价器制作资料 有实物 原理图 程序 分享给大家

楼主(2017-05-24):
基于51单片机的出租车计价器 里面  原理图 图片 单片机源程序,清单都有

出租车计价器元件清单
元件名称    单位(只)    型号    参数    备注
单片机    2    AT89S52
整流二极管    20    IN4007
电容    10    30P
电容    10    104
电解电容    8    100UF/50V
电解电容    2    220UF/50V
电解电容    10    10UF/25
微动开关(按钮)    12
74ls164    8
自锁开关    2    (白色,六脚的)
排针    2排
晶振    2    11.0592M
精调电阻    5    103 3296W     10K
排线    1米    20p
稳压管    2    LM7805
稳压管    2    LM7812
焊锡丝    若干
散热片    3    YB-20
三极管    20个    2TY    贴片(PNP)
万能板    3块
掉电保护    2    24c02
L298N    2
七段数码管    8    LG5011BSR
光耦    2    TP521-4
接线端子    8个    2P
管座    5    40P
管座    5    16P
热缩管    1米    直径1.5mm
铜柱    8    长20mm
直流电机    1
电源线    1
变压器    1
深度传感器    3    MOCH26A
驱动    1    L297和L292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3_4=P3^4;
sbit jia=P2^0;//价格加
sbit jian=P2^1;//价格减
sbit gl=P2^2; //公里
sbit hp=P2^3; //换屏
sbit j=P2^4;//记数

unsigned char keycnt=0;
unsigned char cnt=0;
bit write=0; //写24C08 的标志;
//code uchar tab[10]={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code uchar tab[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ode uchar tab[10]={0xbf,0x06,0xdb,0xcf,0x66,0xed,0xfd,0x87,0xff,0xef,};
uchar sz[6];
int yw,ww,qw,bw,sw,gw,a,b,c,d,e,f,g,u,v,w,z;

d=46; //单价
e=00; //公里数
f=05;

u=12;//时
v=00;//分
w=00;//秒
//jiage=d*e; //金额
/////////24C08 读写驱动程序////////////////////
sbit scl=P3^4; // 24c08 SCL
sbit sda=P3^5; // 24c08 SDA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int i;
for(i=0;i<x;i++);
;}
void flash()
{ ; ; }
void x24c08_init() //24c08 初始化子程序
{scl=1; flash(); sda=1;                     flash();}
void start() //启动(I方C)总线
{sda=1; flash(); scl=1; flash(); sda=0; flash(); scl=0; flash();}
void stop() //停止(I方C)总线
{sda=0; flash(); scl=1; flash(); sda=1; flash();}
void writex(unsigned char j) //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j;
for (i=0;i<8;i++)
{temp=temp<<1; scl=0; flash(); sda=CY; flash(); scl=1; flash();}
scl=0; flash(); sda=1; flash();
}
unsigned char readx() //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j,k=0;
scl=0; flash(); sda=1;
for (i=0;i<8;i++)
{
flash(); scl=1; flash();
if (sda==1) j=1;
else j=0;
k=(k<<1)|j;
scl=0;}
flash(); return(k);
}
void clock() //(I方C)线时钟
{
unsigned char i=0;
scl=1; flash();
while ((sda==1)&&(i<255))i++;
scl=0; flash();
}
////////从24c02 的地址address 中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x24c08_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start();
writex(0xa1); clock();
i=readx(); stop();
delay1(10);
return(i);
}
//////向24c02 的address                     地址中写入一字节数据info/////
void x24c08_write(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info)
{
EA=0;
start(); writex(0xa0);
clock(); writex(address);
clock(); writex(info);
clock(); stop();
EA=1;
delay1(50);
}
/////////////24C08 读写驱动程序完/////////////////////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c) //延时程序
{
while( tc != 0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 i++);
tc--;}
}

/////////////////////////////////////////////////////////////////////////////
void jishuqi()
{

if(j==0)
{
cnt++;
switch(cnt)
{
case 30:
e++;
cnt=0;
break;
while(hp==0);
}
}
}
void disp(void)
{
for(c=5;c>=0;c--)
{
SBUF=tab[sz[c]];
while(!TI);
TI=0;
}
}

/*void KEY() //按键扫描程序
{
unsigned char i,j;
if(jian==0)
{
for(i=20;i>0;i--) //延时去干扰
for(j=248;j>0;j--);

if(hp==0)
{
keycnt++;
switch(keycnt) //按下次数判断
{
case 1: //第一次按下
d=46;
break;

case 2: //第二次按下
d=12;

break;

case 3: //第三次按下
d=78;
keycnt=0; //重新开始判断键值
break;
}
while(hp==0);
}
}
}*/

void shizhong(void)
{
z=TH0*256+TL0;

if(z>1)
{
w++;z=0;
}
if(w>59)
{
v++;w=0;
}

if(v>59)
{
u++;v=0;
}

if(u>23)
{
u=0;
}
}
void led(void)         //显示时间
{
if(jian==0)
{
u++;
}
if(gl==0)
{
v++;
}
if(hp==0)
{
w++;
}

qw=sz[0]=u/10%10;
bw=sz[1]=u%10;
sw=sz[2]=v/10%10;
gw=sz[3]=v%10;
yw=sz[4]=w/10%10;
ww=sz[5]=w%10;
}

void led1(void)         //显示 价格 里程 金额
{

//KEY();
if(jian==0)
{
d=46;
}
if(gl==0)
{
d=78;
}
if(hp==0)
{
e=00;
f=05;
}
qw=sz[0]=d/10%10;
bw=sz[1]=d%10;
sw=sz[2]=e/10%10;
gw=sz[3]=e%10;
yw=sz[4]=f/10%10;
ww=sz[5]=f%10;
jishuqi();

x24c08_write(2,e);

}
void scjs(void)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B0;

a=a+1;
if(a==12)
{
a=0;
P3_4=!P3_4;
if(P3_4==0)
{
//b=TH0*256+TL0;
//f=5;
/*
if(jia==0)
{d++;}

if(jian==0)
{d--;}

if(gl==0)
{e++;}
*/
if(e>3)
{
g=(e-3)*d/10+5;
f=g;
}

shizhong();

if(jia==0)
……………………

网友A(2017-12-19):
你好,我想做一个毕设,在这个基础上把数码管直接换成led显示屏,测量从距离直接改为面积,做成一个农机作业面积计费仪一个简单的东西,你看好做吗,能不能稍微更改一下发给我谢谢。

网友B(2018-05-02):
你这电路图为什么打不开啊,打开错误的

网友C(2019-06-14):
正好需要,请问一下是霍尔的传感器吗,是不是每台汽车的电子脉冲K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E(2019-12-25):
写的真好

网友E:
很有帮助

网友E:
过程详细,可以让人很清楚的看懂

网友E:
步骤详细,给的东西也很全

网友F(2020-10-22):
有没有proteus的电路图原件啊,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