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们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比如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震荡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7-05-24):
(无正文)

网友A:
C3上还需要并联一个电阻吧,要不就是利用漏流吧?
主要是电容的充放电问题,R4大小关键,C4、C5比例也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上还需要并联一个电阻吧,要不就是利用漏流吧?
主要是电容的充放电问题,R4大小关键,C4、C5比例也要注 ...

谢谢,这个电路就是这样的,我对硬件电路了解的比较少,看不懂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