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个程序,按矩阵键盘,然后让串口发出去~

楼主:
运行程序,串口助手就是截图的那个样子。
不停的发一堆数字~

网友A(2017-05-24):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info[32];
uint temp,num=0,flag=0;

uchar keyscany();
void init();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1)
                        {
                                info[num]=keyscany();
                                if(flag>0)
                                {
                                                while(flag==0);
                                                SBUF=info[num];
                                                num++;
                                }
                                if(num==32) break;
                        }
                        num=0;
        }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S=1;

                EA=1;
}
uchar keyscany()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 (temp)
                                        {
                                                case(0xee):num=0;break;

                                                case(0xde):num=1;break;

                                                case(0xbe):num=2;break;

                                                case(0x7e):num=3;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 (temp)
                                        {
                                                case(0xed):num=4;break;

                                                case(0xdd):num=5;break;

                                                case(0xbd):num=6;break;

                                                case(0x7d):num=7;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 (temp)
                                        {
                                                case(0xeb):num=8;break;

                                                case(0xdb):num=9;break;

                                                case(0xbb):num=10;break;

                                                case(0x7b):num=11;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 (temp)
                                        {
                                                case(0xe7):num=12;break;

                                                case(0xd7):num=13;break;

                                                case(0xb7):num=14;break;

                                                case(0x77):num=15;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flag++;
                return num;
}

void inter() interrupt 4
{
         while(!TI);
         TI=0;

}

网友A:
上面是代码~

网友B:
初看是你按键扫描有问题,导致flag有数值,或者你按键板电路有故障,导致它认为你有按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