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GPRS+GSM模块51单片机TCP通信及发送短信实例程序

楼主:
01.STC89C52拨打电话
02.STC89C52发送英文短信
03.STC89C52 GPRS TCP通信
04.STC15W GPS解析

A6模块接线方式:
1.准备一个STC89C52最小系统板

2.烧录代码(先烧录代码后接线,防止接线后下载不了代码)
3.给模块供电,给模块开机
4.接线:
    STC89C52        A6&A7
    GND        ->        GND
    TXD/P3.1->        U_RXD
    RXD/P3.0->        U_TXD

/*********************************************************************
                 作者:神秘藏宝室
*********************************************************************/

#include "main.h"
#include "uart.h"

//常量
#define Success 1U
#define Failure 0U

//定义变量
unsigned long  Time_Cont = 0;       //定时器计数器

code char phoneNumber[] = "17719228082";                //替换成需要被拨打电话的号码
code char msg[] = "ILoveMCU.taobao.com";                //短信内容

code char TCPServer[] = "122.228.19.57";                //TCP服务器地址
code char Port[] = "30396";                                                //端口

unsigned int count = 0;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art_Init();

        if (sendCommand("AT+RST\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

        if (sendCommand("AT\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

        if (sendCommand("AT+CPIN?\r\n", "READY",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

        if (sendCommand("AT+CREG?\r\n", "CREG: 1",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

        if (sendCommand("AT+CGATT=1\r\n", "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

        if (sendCommand("AT+CGDCONT=1,\"IP\",\"CMNET\"\r\n", "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

        if (sendCommand("AT+CGACT=1,1\r\n","OK\r\n", 1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

        while(1)
        {
                 char xdata send_buf[100] = {0};
                memset(send_buf, 0, 10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CIPSTART=\"TCP\",\"");
                strcat(send_buf, TCPServer);
                strcat(send_buf, "\",");
                strcat(send_buf, Port);
                strcat(send_buf, "\r\n");
                if (sendCommand(send_buf, "CONNECT", 10000, 5) == Success);
                else errorLog();

                //发送数据
                if (sendCommand("AT+CIPSEND\r\n", ">", 3000, 5) == Success);
                else errorLog();

                memset(send_buf, 0, 100);    //清空
                sprintf(send_buf,"ILoveMCU.taobao.com %d\r\n",count);
                count++;

                if (sendCommand(send_buf, send_buf, 3000, 1)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0);

                memset(send_buf, 0, 100);    //清空
                send_buf[0] = 0x1a;
                if (sendCommand(send_buf, send_buf, 3000, 5)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0);

                if (sendCommand("AT+CIPCLOSE\r\n", "OK\r\n",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delay_ms(1000);
        }
}

void sendMessage(char *number,char *msg)
{
        xdata char send_buf[20] = {0};
        memset(send_buf, 0, 2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CMGS=\"");
        strcat(send_buf, number);
        strcat(send_buf, "\"\r\n");
        if (sendCommand(send_buf, ">", 3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SendString(msg);

        SendData(0x1A);
}

void phone(char *number)
{
        char send_buf[20] = {0};
        memset(send_buf, 0, 20);    //清空
        strcpy(send_buf, "ATD");
        strcat(send_buf, number);
        strcat(send_buf, ";\r\n");

        if (sendCommand(send_buf, "SOUNDER", 10000, 10) == Success);
        else errorLog();
}

void errorLog()
{
        while (1)
        {
                  if (sendCommand("AT\r\n", "OK", 100, 10) == Success)
                {
                        soft_reset();
                }
                delay_ms(200);
        }
}

void soft_reset(void)         //制造重启命令
{
   ((void (code *) (void)) 0x0000) ();
}

unsigned int sendCommand(char *Command, char *Response, unsigned long Timeout, unsigned char Retry)
{
        unsigned char n;
        CLR_Buf();
        for (n = 0; n < Retry; n++)
        {
                SendString(Command);                 //发送GPRS指令

                Time_Cont = 0;
                while (Time_Cont < Timeout)
                {
                        delay_ms(100);
                        Time_Cont += 100;
                        if (strstr(Rec_Buf, Response) != NULL)
                        {
……………………

网友A(2017-05-28):
恢复加点积分

网友B: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C:
现在研究GPRS可惜没有黑币

网友D(2017-06-30):
楼主在不在啊

网友D:
楼主在不啊,审核好麻烦

网友D:
头文件不对劲啊,不能编译啊
compiling gsmC.c...
gsmC.c(1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gsmC.c(19):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uart.h'
GSMC.C(37): warning C206: 'Uart_Init':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GSMC.C(39): warning C206: 'sendCommand':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GSMC.C(39): error C267: 'sendCommand':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gsmC.c - 1 Error(s), 4 Warning(s).

网友E:
分数不够怎么办啊?想下载看看

网友F(2017-08-17):
压缩包的程序和直接给的程序都不一样,很怀疑楼主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G(2017-10-18):
很有用,喜欢

网友H:
能不能加点分

网友I(2017-11-17):
非常有用

网友J(2017-12-30):
分数不够

网友K(2018-02-08):
引用 网友D:
头文件不对劲啊,不能编译啊
compiling gsmC.c...
gsmC.c(18):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main.h'
...

他这个少了一个头文件,51单片机的没有定义头文件

网友L(2018-04-19):
涨知识了

网友M:
学习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N(2018-05-22):
下载了是哪一个呢???

网友O(2018-06-27):
很想看一下,可惜没有黑币

网友P:
想下载看看  就是没黑币

网友Q:
gsm模块加单片机 很好的应用

网友R:
感谢楼主分享,蹭个热度。很好用

网友S(2018-08-30):
想看下接入网络部分的代码.

网友T:
STC89C52 GPRS TCP通信

网友U(2018-12-02):
你好,这个接线直接三根不行啊,能告诉一下我怎么接么

网友V(2019-03-07):
所有的GPRS模块都是通用的吗

网友W:
我好想下载,但是没有积分

网友X:
还不错把,就是有些难懂。

网友Y(2019-07-04):
这个是真的写得很不错,结构清晰明了,内容简单易懂,适合我这种学板子新手

网友Z:
我试了为什么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