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测控系统实现求助!

楼主:
要求见附件,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2017-05-25):
自己抢沙发,有没有大神帮帮忙的?

网友B:
你上面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传感器感受温度变化,然后放大信号,再AD转化给单片机处理输出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C:
为啥不用集成模块

网友D:
你上某宝花点钱让人家给你做吧 连编程带画图 可能还要画pcb 也算是个事呢

网友E:
为什么不用 ds18b20做感温元件,设计要求上没有要求使用pt100.
DS18B20的技术参数:
测温范围 -55℃~+125℃,固有测温误差1℃。
工作电源: 3.0~5.5V/DC (可以数据线寄生电源)
测量结果以9~12位数字量方式串行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