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易懂,功能丰富的数字钟设计(含仿真)

楼主:
#
        数拓做了一个数字钟,功能有年月日,时分秒,星期,闹钟,秒表,整点报时。通过按键切换不同功能。
材料简单,适合单片机新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变量和数码表
*******************************************/
sbit s1=P0^0;                  //数码管位选控制端
sbit s2=P0^1;
sbit s3=P0^2;
sbit s4=P0^3;
sbit s5=P0^4;
sbit s6=P0^5;

sbit s7=P0^6;                        //LED闹钟

sbit k1=P2^7;          /*k1设置时间,k2定时。k1,k2使用不自动弹起按键。 k3时分秒选择,k4加数字,k5减数字。*/
sbit k2=P2^6;
sbit k3=P2^5;
sbit k4=P2^4;

uchar count=0,a=0,b=0,c=0,d=0,e=0,f=0,
djss=0,djsm=0,djsh=0,st,mt,ht,sec,min,hour,w=0,ss=0,
thousand,hundred,ten,ge,liang1,liang2;s=60,m=60,h=24;
uint year=2017,month=5,day=12,week;
uchar code mum[]={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共阳数码管0-9编码
void display(uchar zs,uchar zm, uchar zh);
void WeekDay(uint y,uint M, uint d);
unsigned mon(uchar mo);
/*******************************************
                         延时程序
                供动态扫描和按键去抖用
*******************************************/
void delayms(uint k)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
                                时间控制函数0
*******************************************/
void timecontrol()      /*通过count获得hour,min,sec变量值 */
{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
                                时间控制函数1
*******************************************/
void timecontrol1()
{
djss++;
    if(djss==60)
    {
djss=0;
djsm++;
        if(djsm==60)
        {
djsm=0;
            djsh++;
            if(djsh==24)
            djsh=0;
        }
    }
}
/*******************************************
                                整点报时程序
*******************************************/
void baoshi()
{
        if((min=59)&(sec==59))/*整点报时功能*/
        {
                uchar bs;
                bs=sec;
                bs++;
                while(bs>0)/*报时次数等于小时数*/
                {
                        bs--;
                        s7=0;
                        delayms(100);
                        s7=1;
                        delayms(100);
                }
        }
}
/*******************************************
                                数码管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uchar zs,uchar zm, uchar zh)
{
s1=1;
          P1=mum[zh/10];
          delayms(1);
          s1=0;

s2=1;
          P1=mum[zh%10]&0x7f;                                   // 时的个位加上小数点
          delayms(1);
          s2=0;

          s3=1;
          P1=mum[zm/10];
          delayms(1);
          s3=0;

          s4=1;
          P1=mum[zm%10]&0x7f;                                //分的个位加上小数点
          delayms(1);
          s4=0;

          s5=1;
          P1=mum[zs/10];
          delayms(1);
          s5=0;

          s6=1;
          P1=mum[zs%10];
          delayms(1);
          s6=0;
}
/*******************************************
                                按键选择程序
*******************************************/
void choose()
{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while(!k2);
            ss++;
            if(ss==3)
ss=0;
        }
    }
}
void dm()
{
djss=0;
djsm=0;
djsh=0;
TR1=0;
        while((w==5)&(k1==1))
        {
                display(djss,djsm,djsh);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while(!k2);
                {
TR1=1;display(djss,djsm,djsh);
}
}
}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while(!k3);
                                TR1=0;
                }
}
                                if(k4==0)
                {
                        delayms(10);
                    if(k4==0)
                    {
                            while(!k4);
                                                {
TR1=0;djss=0;djsm=0;djsh=0;
}
}
}
}
}
/*******************************************
                           时间设置函数
*******************************************/
void keyscan_settime()
{
display(sec,min,hour);
    if(k1==0)
    {
            delayms(10);
        if(k1==0)                     //关闭定时器
{
while(k1==0);         //等待用户按键
                        w++;
}
        }

}
void tshi()
{
st=sec,mt=min,ht=hour;
    TR0=0; ss=0;
        while((w==1)&(k1==1))
        {
                display(st,mt,ht);
        choose();        /*通过ss选择时分秒设置*/
if(k3==0)                //加数
        {
                delayms(10);
            if(k3==0)
          {
               while(!k3);
               switch(ss)
               {
                               case 0:st++;if(st==60)st=0;break;
                    case 1:mt++;if(mt==60)mt=0;break;
                    case 2:ht++;if(ht==24)ht=0;break;
                    default : ;
                }
           }
    }
if(k4==0)                //减数
    {
            delayms(10);
        if(k4==0)
        {
                while(!k4);
            switch(ss)
            {
                    case 0:if(st>0)st--;
                else  st=59;break;
                case 1:if(mt>0)mt--;
                else  mt=59;break;
                case 2:if(ht>0)ht--;
                else  ht=23;break;
                default : ;
            }
        }
        }
}
}
/*******************************************
                            定时函数
*******************************************/
void dshi()
{
TR0=1;
    sec=st,min=mt,hour=ht;
s=sec;m=min;h=hour;ss=0;
while((w==2)&(k1==1))
        {
                display(s,m,h);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while(!k2);
                ss++;
                if(ss==3)
ss=0;
                }
            }                    /*通过ss选择时分秒设置*/
if(k3==0)                //加数
            {
                    delayms(10);
                if(k3==0)
                {
                        while(!k3);
                    switch(ss)
                    {
                            case 0:s++;if(s==60)s=0;break;
                        case 1:m++;if(m==60)m=0;break;
                        case 2:h++;if(h==24)h=0;break;
                        default :;
                    }
                }
            }
            if(k4==0)                //减数
            {
                    delayms(10);
                if(k4==0)
                {
                        while(!k4);
                    switch(ss)
                    {
                            case 0:if(s>0)s--;
                        else   s=59;break;
                        case 1:if(m>0)m--;
                        else   m=59;break;
                        case 2:if(h>0)h--;
                        else   h=23;break;
                        default : ;
                    }
                }
           }
}
}
/*******************************************
                                年调整程序
*******************************************/
void year_change()
{
        ss=1;
        while((w==3)&(k1==1))
        {
                display(0,liang1,liang2);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while(!k2);
                ss++;
                if(ss==3)
ss=1;
            }
        }               /*通过ss选择时分秒设置*/
if(k3==0)                //加数
            {
                      delayms(10);
                if(k3==0)
                {
                        while(!k3);
                    switch(ss)
                    {
                            case 1:liang1++;if(liang1==100)liang1=0;break;
                        case 2:liang2++;if(liang2==21)liang2=0;break;
                        default :;
                    }
               }
          }
          if(k4==0)                //减数
          {
                          delayms(10);
                if(k4==0)
                {
                        while(!k4);
                    switch(ss)
                    {
                            case 1:if(liang1>0)liang1--;
                        else   liang1=99;break;
                        case 2:if(liang2>0)liang2--;
                        else   liang2=20;break;
                        default : ;
                    }
                        }
                }
        }
}
/*******************************************
                                月日调整程序
*******************************************/
void md_change()
{
ge=liang1%10;
        ten=liang1%100/10;
        hundred=liang2%10;
        thousand=liang2%100/10;
        year=thousand*1000+hundred*100+ten*10+ge;
        ss=1;
        while((w==4)&(k1==1))
        {
WeekDay(year,month,day);
                display(week,day,month);
        if(k2==0)
        {
                delayms(10);
            if(k2==0)
            {
                    while(!k2);
                ss++;
                if(ss==3)
ss=1;
            }
       }                  /*通过ss选择时分秒设置*/
if(k3==0)                //加数
            {
                    delayms(10);
                if(k3==0)
                {
                        while(!k3);
                    switch(ss)
                    {
                                              case 1:day++;
if(day==(mon(month)+1))day=1;
break;
                        case 2:month++;if(month==13)month=1;
break;
                        default :;
                    }
               }
          }
           if(k4==0)                //减数
           {
                           delayms(10);
                if(k4==0)
                {
                        while(!k4);
                    switch(ss)
                    {
                            case 1:if(day>1)day--;
                        else   day=mon(month);break;
                        case 2:if(month>1)month--;
                        else   month=12;break;
                        default : ;
                    }
                                }
                        }
                }
        }
/*******************************************
                        时分秒调整程序
*******************************************/
void buz()
{
if((hour==h)&&(min==m)&&(sec==s))
{
TR1=1;b=0;
                while(1)
                {
if(b%2==0)
                        {
                                s7=0;
                                display(sec,min,hour);
}
                        else{ s7=1;
                        display(sec,min,hour);}
if(b==11)
                        {
s7=1;b=0;TR1=0;break;
}
                                if(k4==0)                //减数
                    {
                        delayms(10);
                    if(k4==0)
                    {
                            while(!k4);
                                                {s7=1;break;
}
}
}
}
}
}
/*******************************************
                闰年判断程序
*******************************************/
unsigned leap(uchar y)                                     //判断是否闰年并返回二月份的天数
{                                   //闰年返回29,平年返回28
        y+=2000;
    if(y%4==0)
    {
                if(y%100==0)
                {
                        if(y%400==0)
                                return 29;
                        else
                                return 28;
                }
                else
                        return 29;
        }
        else
                return 28;
}
/*******************************************
                                月返回函数
*******************************************/
unsigned mon(uchar mo)                           //计算并返回每个月的天数
{
        switch(mo)
    {
                case 1:
                case 3:
                case 5:
                case 7:
                case 8:
                case 10:
                case 12:        return 31;
                break;                                              //1,3,5,7,8,10,12月每月31天
                case 4:
                case 6:
                case 9:
                case 11:        return 30;
                break;                                           //4,6,9,11月每月30天
                case 2:         return leap(year);
                break;                                                //返回二月份的天数
                default:        break;
        }
}
/*******************************************
                                星期显示程序
*******************************************/
void WeekDay(uint y,uint M, uint d)
{
if(M==1||M==2)
{
M+=12;
y--;
}
        week=(d+2*M+3*(M+1)/5+y+y/4-y/100+y/400+1)%7;
        if(week==0)
week=7;
}
void ymd()
{
if(w==0)
        {
                if(k3==0)
         {
           delayms(10);
            if(k3==0)
            {
while(!k3);
                                 c++;
}
}
}
}
void ymd1()
{
        display(0,liang1,liang2);
}
void ymd2()
{
WeekDay(year,month,day);
        display(week,day,month);
}
/*******************************************
                                主函数程序
*******************************************/
void main()
{
        TMOD=0x1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50ms
        TL0=(65536-45872)%256;
        EA=1;                                          //总中断允许
……………………

网友A(2020-06-01):
月日函数设置,k 2显示未定义

网友B(2018-06-19):
加个温度测量就更完美了!

网友C:
大神有没有时间帮我做一个简单的题目  我们的课设  真心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