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问题求助 “红外键值” 1602显示的 红外遥控键值 貌似 不对 求大神解救!!

楼主:
  •                         case 0x02: xzqianjin(); break;        //电视遥控器键值
  •                         case 0x0a: xzhoutui()  ;break;       //电视遥控器键值
  •                         case 0x07: xzzuozhuan();break;    //电视遥控器键值
  •                         case 0x05: xzyouzhuan(); break;  //电视遥控器键值
  •                         case 0x06: tingsha();  break;         //电视遥控器键值

----------------------------------------------------------------------------------------------------

上面是 借鉴别人的单片机程序中的红外 键值,可是我用1602显示出我自己遥控的键值,怎么和人家的不一样,不理解,望大神赐教!!!

网友A(2017-05-25):
你的 00-BF-00-FF 这4个数据怎么解释的?
一般NEC红外线编码都是:引导码 + 地址码 + 址址码反码 + 用户码 + 用户码反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 00-BF-00-FF 这4个数据怎么解释的?
一般NEC红外线编码都是:引导码 + 地址码 + 址址码反码 + 用户码 ...

这个编码估计是“用户码 用户码 数据码 数据反码”,至少编码最后两部分满足正码和反码的关系。

网友B:
不同遥控器的同一功能的按键对应的键值肯定不同,至少不完全相同,不然遥控器就通用了

网友C:
遥控里边的芯片不一样,同样的程序解析的码就不一样!

网友D:
大神,我要是明白就不求助了

网友E:
引导码 + 地址码 + 址址码反码 + 用户码 + 用户码反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编码估计是“用户码 用户码 数据码 数据反码”,至少编码最后两部分满足正码和反码的关系。

谢谢。明白了。测试过了。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