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keil4报错 简易超市收银机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5-25):
LEIL4报错:IIC.H(10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说的是这个         bitcounter--})
请问为什么?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da  P3_6                             //定义SDA口
#define scl  P3_7                                //定义SCL口
//-----------------------------------------------------
void delay(uchar a)                                //24C64和其他一些地方需要的延时函
{
          uchar b,c;
          for(b=0;b<a;b++)
    for(c=0;c<225;c++);
}
//-----------------------------------------------------
void start(void)                                 //开始总线的活动
{
         sda=1;
         scl=1;
        _nop_();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_nop_();_nop_(); _nop_();
         }
//-----------------------------------------------------
         void stop(void)                            //停止总线活动,器件进入低功耗状态
{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ack(void)                            //应答信号
{
         sda=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允许从器件改变当前SDA的状态,以便于下一次的读入
  }
//-----------------------------------------------------
  void noack(void)                                //无应答信号
{
         sda=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
void checkack(void)
  {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if(sda)
           {
            scl=0;
           }
          else
           {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
}
//-----------------------------------------------------
void send(uchar kk)                                                  //写入一个字节
  {
   uchar bitcounter=8;
   uchar temp;
   do
   {
             temp=kk;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if((temp&0x80)==0x80)                 //数据的发送为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da=1;
                 else
                sda=0;
                 scl=1;
                 temp=kk<<1;
                 kk=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scl=0;
}
uchar read(void)                                                  //读出一个字节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if(sda)
              temp=temp|0x01;                         //数据的读入为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else
              temp=temp&0xfe;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读入8位
         return temp;
}
//发送命令和操作对象给24c64
void writenbyte(uchar *adata,uchar address)
{
           uchar bb;                                                       //定义'写字节数'变量bb
         for(bb=0;bb<16;bb++)                                  //写入16个字节
         {   start();                                                          //器件地址
                   send(0xa0);
                checkack();
                   send(0x00);                                          //从器件内部高地址
                  checkack();
                   send(address+bb);                                 //从器件内部地址低位
                   checkack();
                   send(adata[bb]);
                   checkack();
                   stop();
                   delay(40);
          }
  }
void readnbyte(uchar *adata,uchar address)
  {
          uchar  i;                                           //定义'读字节数'变量i
           for(i=0;i<16;i++)
           {
            start();
                send(0xa0);
                ack();
                send(0x00);                                         //从器件内部高地址
                ack();
                send(address+i);                                 //从器件内部地址低位
                ack();
                start();
                send(0xa1);
                ack();
            adata[i]=read();                                         //读取操作数
                scl=0;
                noack();
                stop();
        }
}
/********************************结束************************************/

网友A:

意思是,第110行“}”号附近有错误,具体是语句bitcounter--缺少“;”号。加上‘:’号,该错误即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