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汇编的程序,不知道什么错误,求指导

楼主(2017-05-25):
START:SETB P2.0
      LCALL DELAY
      CLR P2.0
      LCALL DELAY
      AJMP START

DELAY:MOV R7,#250
D1:   MOV R6,#250
D2:   DJNZ R6,D2
      RET
      END

出现这个错误   是什么意思,跪求大神指导
yanshi.c(16):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网友A:

第16行,错误C129,在before 前面缺少“:”号。

网友B:
ORG 00H
START:SETB P2.0
      LCALL DELAY
      CLR P2.0
      LCALL DELAY
      AJMP START

DELAY:MOV R7,#250
D1:MOV R6,#250
D2:DJNZ R6,D2
      RET
      END
程序没错,可能是你的标点符号用的不是英文半格的,把标点符号改回来就可以了,另外你的延时程序有问题,这程序R7没什么用,就是R6=255,然后一直自减到0返回,R7不参与延时,所以延时时间很短。如果是C51用12M晶振,约0.5毫秒.

网友C:
在这里,我只能说汇编和C语言的标点(:、;等)都是用的英文字符,中文字符会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