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点阵显示方法与程序代码

楼主(2017-05-25):
单片机LED点阵显示方法与程序代码
点阵的接法有共阴和共阳两种(共阳指的是对每一行LED来讲是共阳)。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C1DF.tmp.png
显示的方法有两种:
1、逐列扫描方式。如下图所示,P1口输出列码决定哪一列能亮(相当于位码),P2口输出行码(列数据)决定列上哪些LED亮(相当于段码),能亮的列从左向右扫描完8列(相当于位码循环移位8次)即显示出一帧完整的图像。
2、逐行扫描方式,与逐列扫描调换,即P2口输出位码,P1口输出段码,扫描完8行显示出一帧图

一、行扫描静态显示,
51单片机实现上图静态显示的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81,0xFD,0xFD,0xC1,0xBF,0xBF,0xBD,0xC3};
uchar i,t;
delay(uchar t)
{
while (t--)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2=0x01;
for(i=0;i<8;i++)
{
P1=TAB;
delay(100);
P2=P2<<1|P2>>7;
}
}
}

二、行扫描翻页显示
字码取模方式为逐行
第一次从字码数组中取出第18个数据置于列上,行扫描顺序为18行,显示一帧,第二次取第916个数据,行扫描顺序仍为18行,显示第二帧,第三次取第1724个数据,……
实现图显示效果的程序如下:

/*8X8行扫描,翻页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空屏
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C1,0xFF, //L
0xE3,0xDD,0xDD,0xDD,0xDD,0xDD,0xE3,0xFF, //O
0xDD,0xDD,0xDD,0xDD,0xDD,0xEB,0xF7,0xFF, //V
0xC1,0xFD,0xFD,0xC1,0xFD,0xFD,0xC1,0xFF, //E
...
};
uchar i,t;
delay(uchar t)
{
while (t--)
{;}
}
void main(void)
{ uchar N,T;
while(1)
{
for(N=0;N<6;N++) //循环扫描一遍6
for(T=0;T<100;T++) //速度
{
P2=0x01;
for(i=0;i<8;i++)
{
P1=TAB[i+8*N];
delay(100);
P2=P2<<1|P2>>7;
}
}
}
}
三、行扫描上下移动显示。
如果是逐行取字模时,第一次从字码数组中取出第18个数据置于列上,行扫描顺序为18行,显示一帧,第二次取第29个数据,行扫描顺序仍为18行,显示第二帧,……如此便是向上移动。如果将上述的行扫描顺序改为81行,就是向下移动,但显示的图像是倒立的了,为了使得它不倒立,详细请看程序。另外取模方式不同,就有不同的编程方式。
显示图上移效果的程序如下:

/*8X8行扫描,上移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空屏
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C1,0xFF, //L
0xE3,0xDD,0xDD,0xDD,0xDD,0xDD,0xE3,0xFF, //O
0xDD,0xDD,0xDD,0xDD,0xDD,0xEB,0xF7,0xFF, //V
0xC1,0xFD,0xFD,0xC1,0xFD,0xFD,0xC1,0xFF, //E
...
};
uchar i,t;
delay(uchar t)
{
while (t--)
{;}
}
void main(void)
{ uchar N,T;
while(1)
{
for(N=0;N<40;N++) //循环扫描一遍40
for(T=0;T<60;T++) //移动速度
{
P2=0x01;
for(i=0;i<8;i++)
{
P1=TAB[i+N];
delay(100);
P2=P2<<1|P2>>7;
}
}
}
}

显示图下移效果的程序如下:

/*8X8行扫描,下移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空屏
0xFD,0xFD,0xFD,0xFD,0xFD,0xFD,0xC1,0xFF, //L
0xE3,0xDD,0xDD,0xDD,0xDD,0xDD,0xE3,0xFF, //O
0xDD,0xDD,0xDD,0xDD,0xDD,0xEB,0xF7,0xFF, //V
0xC1,0xFD,0xFD,0xC1,0xFD,0xFD,0xC1,0xFF, //E
...
};
uchar idata Buffer[48]={0}; //缓存显示单元
uchar i,t;
delay(uchar t)
{
while (t--)
{;}
}
void main(void)
{
uchar N,T,m,n;
for(m=0;m<6;m++)
for(n=0;n<8;n++)
Buffer[8*m+n]=TAB[7-n+m*8]; //TAB数组中的数据重新排列
//使得下移字母顺序不变
while(1)
{
for(N=0;N<40;N++) //循环扫描一遍6
for(T=0;T<70;T++) //速度
{
P2=0x80;
for(i=0;i<8;i++)
{
P1=Buffer[i+N];
delay(100);
P2=P2>>1|P2<<7; //扫描起始行为第一行
}
}
}
}
四、行扫描左右移动显示。
如果将扫描方式改为列扫描,那么左右移动的程序就容易写了,但当点阵比较巨大并且硬件已经定下时,改变扫描方式不是好方法,甚至不可能实现。这里是以行扫描为例(逐行取字模),第一次取字码数组中的第18个数据到点阵列输入端,行码 扫描18行。第二次将第一次的 18个数据都循环左(右)移一位,并且将第9个数据的最高位移到第二次数据的最低处,再输入到列端口,行扫描18行。即每次扫描都要把前一次扫描的列码左移一位。
图为左移效果,程序如下:

/*8X8行扫描,左移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0xFF,0xF7,0xFB,0x81,0xFB,0xF7,0xFF,0xFF};
uchar i,t,j=0;
delay(uchar t)
{
while (t--)
{;}
}
void main(void)
{ uchar T,Y,Q;
while(1)
   {
   for(Q=0;Q<8;Q++)
    for(T=0;T<100;T++)    //速度
      {
    P2=0x01;
          for(i=0;i<8;i++)
         {
       Y=TAB[i+1]*256+TAB;     Y=Y<<(7-Q)|Y>>Q;
    P1=Y%256;
    delay(60);
    P2=P2<<1|P2>>7;
       }
    }
}
}
仅供参考

网友A(2018-12-04):
有电路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