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和LCD1602的电子密码锁设计 实物和仿真程序都有

楼主(2017-05-25):
本设计主要任务

(1)共8位密码,每位的取值范围为1~8。
(2)用户可以自行设定和修改密码。
(3)按每个密码键时都有声、光提示。
(4)若键入的8位开锁密码不完全正确,则报警5秒钟,以提醒他人注意。
(5)开锁密码错3次要报警10分钟,报警期间输入密码无效,以防窃贼多次试探密码。
(6)键入的8位开锁密码完全正确才能开锁,开锁时要有1秒的提示音。
(7)密码键盘上只允许有8个密码按键和1个发光管。锁内有备用电池,只有内部上电复位时才能设置或修改密码,因此,仅在门外按键是不能修改或设置密码的。
(8)密码设定完毕后要有2秒的提示音。
以上是初步设定的电子密码锁的主要功能。
本系统主要由单片机系统、键盘、报警系统组成。系统能完成开锁、超时报警、超次锁定、管理员解密、修改用户密码基本的密码锁的功能。除上述基本的密码锁功能外,还具有调电存储、声光提示等功能,依据实际的情况还可以添加遥控功能。本系统成本低廉,功能实用。本设计要完成的软件任务主要有:一是键盘输入的识别;二是8位LED的显示;三是密码的比较、修改、存储;;四是报警和开锁控制电平的输出。
根据以上任务,结合硬件结构,可以将键盘输入的识别用来作为系统的监控程序(主程序),用显示程序来延时,不断查询键盘。如果有键按下,就得到相应的键值。结合当前系统所处的状态,调用不同的操作模块,实现相应的功能。而执行模块主要有数字输入模块、确定键模块、修改键模块、显示模块及报警模块。
存储单元的分配
该密码锁中RAM存储单元的分配方案如下:
31H~38H:依次存放8位设定的密码,首位密码存放在31H单元;
R0:指向密码地址;
R2:已经键入密码的位数;
R3:存放允许的错码次数3与实际错码次数的差值;
R4至R7:延时用;
00H:错码标志位。
对于ROM存储单元的分配,由于程序比较短,而且占用的存储空间比较少,因此,在无特殊要求时,可以从0030H单元(其它地址也可以)开始存放主程序。
若按键AN1~AN7分别代表数码1~7,按键AN0代表数码8。在没有键按下时,P1.0~P1.7全是高电平1,若某个键被按下,相应的口线就变为低电平0。假如设定的密码是61234578,当按键AN6被按下时,P1.6变为低电平,P1端口其余口线为高电平,此时从P1端口读入的数值为10111111,存到31H单元的密码值就是10111111,也就是BFH。依此类推,存到32H至38H单元的密码值分别是FDH、FBH、F7H、EFH、DFH、7FH、FEH。开锁时必须先按AN6,使从P1口读入的第一个密码值与31H单元存储的设定值相同,再顺序按AN1、AN2、AN3、AN4、AN5、AN7、AN0才能开锁。否则不能开锁,同时开始报警。

实物图:

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南阳理工学院
//学习是遗忘的最好的方式
//只花了很少时间写的,有很多不足的算法与编程序方式,见谅!
#include"at89x51.h"
#include"key.h"
#include"lcd.h"
uchar code show_0[]="Please input the password:";
uchar code show_1[]="The cipher is:" ;
uchar code show_2[]="********";
uchar code show_3[]="The password is wrong!";
uchar code show_4[]="This is the last time,";
uchar code show_5[]="Please try it tomorrow!";
uchar code show_6[]="you are right!";
uchar code show_7[]="Please input the new cipher:";
uchar code show_8[]="Input it again!";
uchar code show_9[]="Establishes successful! ";
uchar code show_10[]="(^_^)";
uchar  init_pswd[]={8,8,8,8,8,8,8,8};
uchar  pswd[8]={0};
uchar  pswd_1[8]={0};
void play(uchar *j,uchar k)          //K是显示的个数,j是地址
{
   uchar  i;
   for(i=0;i<k;i++)
   {
    dat_w(*(j+i));
        delay(20);
   }
}
main()
{
  uchar j=0,i=0,sum_1=0;
  loop:init();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0,16);
  gotoxy(2,0);
  play(show_0+17,10);
  /****密码输入****/
  do
  {
    key();
  }
  while(ki!=15);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1,15);
  do
  {
    flag=0;
    key();
        gotoxy(2,0);
        if(flag==1&&ki<=9)
         {
          pswd[i]=ki;
          play(show_2,i);
          i++;
         }
        if(ki==14)        //14则退出.
          break;
   }
   while(i<=8);
   for(i=0;i<=7;i++)
   {
     sum_1=init_pswd[i]-pswd[i]+sum_1;
     if(sum_1!=0)
         {
           clear();
           j++;
           if(j==3)
           {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4,16);
                gotoxy(2,0);
                play(show_4+16,14);
                delay(500);
                delay(500);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5+7,16);
                gotoxy(2,5);
                play(show_10,5);
            while(1);   //三次输入密码失败,自锁
           }
           gotoxy(1,0);
           play(show_3,16);
           gotoxy(2,5);
           play(show_3+15,7);
           delay(500);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8,15);
           goto loop;
          }
          if(sum_1==0)
          {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6,15);
           do
           {
           key();
           }
           while(ki!=13);
           loop1:clear();
           gotoxy(1,0);
           play(show_7,13);
           gotoxy(2,0);
           play(show_7+13,15);
           /****第一次输密码***/
           i=0;
            do
            {
                  flag=0;
          key();
                  if(flag==1&&ki<=9)
              {
               pswd[i]=ki;
                   i++;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2,i);
                   }
                    }while(i<=7);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8,15);
           /***第二次输密码****/
                 i=0;
                 sum_1=0;
            do
            {
                  flag=0;
          key();
                  if(flag==1&&ki<=9)
              {
               pswd_1[i]=ki;
                   i++;
                   clear();
                   gotoxy(1,0);
                   play(show_2,i);
                   }
                    }
                 while(i<=7);
                 for(i=0;i<=7;i++)
                  {
                   sum_1=sum_1+ pswd_1[i]-pswd[i];
                   }
                 if(sum_1==0)
                   {
                    clear();
                           gotoxy(1,2);
                        play(show_9,12);
                        gotoxy(2,2);
……………………

电子密码锁

网友A(2018-04-14):
没有黑币

网友B(2018-09-18):
可以 ,很有用,很难得的八位密码,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C(2018-12-12):
为什么下载之后打开没有

网友D:
密码锁实现外部是要连线的吗

网友E:
这里面的源代码和教程是不是都有,详细吗?我是第一次做不知道有困难不?我很需要

网友E:
这个压缩包里的文件是不是特别详细,我是新手,求解答

网友F(2019-01-13):
太实用了,谢谢!

网友G(2019-03-23):
下来学习一下意见看了好几个不同的方案 了

网友H:
为什么打不开,联调死机?

网友I:
黑币不够啦,项目收官阶段。求楼主发邮箱,谢谢啦!邮箱6148374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