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红外线遥控器上位机软件及电路图

楼主:
本软件为共享软件,如有商业用途,请支付一定的使用费,
本软件可以修改做为其产品的一部分.

软件如有问题或有其它意见(建议)可以发Email: plan@163.net 联系
制作成功一定要给我来信哦:)写明你的机器主板,CPU,操作系统型号
及制作经验以便改进和共享:)

希望大家指点(提供)网上那里有免费可以进行PC遥控制作交流空间(bbs).

软件接收电路如附图,接口为串口,遥控器为所有的电视或VCD等遥控器

软件名为:IRCtrl.exe
其命令文件名后缀为:.IRC
其缺省命令文件名为:Default.IRC

电路制作者要求有一定电子基础就可以,元件可以到当地电子城购买.

电路介绍:

接口是RS232C串口(9芯孔)(如要接25芯串口可到电脑城买9芯针转25芯孔的转接头)

TL0038X是红外线接收头(电视机内用来接收遥控器信号的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
C1 470U 是470微法的电容器
R1 是200欧电阻
R2 是4.7K欧电阻
D1 是1N4148二极管(可以改用发光二极作指示灯)
D2 是5.1V稳压管
D3 是1N4148二极管

硬件调试:
1.把接收器串口接头接在PC机串口中(软件默认串口1).

2.打开软件选择串口并打开串口(串口打开时左下角接口指示会凹下).

3.用万用表测接收头的电源脚要为+5.1V左右和输出脚要大于+3V.如果不对就说明电路
  有问题,此时不接接收器,查串口的6,4脚电压要为+9V以上,如电压低+9V就要适当减小
  R2,R1电阻值,以上正常的话硬件电路就正常.

4.把遥控器对着接收器,按遥控器的按键,在左下角就有接收的数据.(没有接收数据要查
  接收器和串口连接是正确)如以上正常可以在帮助中打开接收显示是否有接收数据,如
  果有接收数据就可以退出接收显示,再按遥控器看窗口左下角是否有接收的数据,有数
  据就说明已经成功.如果帮助中接收显示中有数据但退出接收显示时窗口左下角没有数
  据.要把接收显示中数据发给我进行分析(接收遥控器按10次以上的数据),如果在接收
  显示窗中时没有按遥控器时,一直数据接收进来就说明你周围有红外线干扰源(阳光,电
  灯等直射引起).解决办法:不让干扰源直射或加滤光片,排除干扰源后还有无用数据接收
  时你可以把数据发给我分析(这跟电脑有关).

5.接收正确后,在命令树找'其它'中的'时间'命令用'命令测试'测试正常后,
  可以按'按键学习'钮开始学习您手中的遥控器. 你可以按你手中要设的按键,
  当输入中有你学习输入的数据,你要按'应用'钮设定此命令(如要保存此命令
  可以按'保存'钮).此时你可以按刚才设的遥控器按键就会跳出时间窗口.

6.到此你已经成功.你可以修改命令文件中已有的命令和学习已有命令的输入码,增加你的
  控制命令

以下是命令的结构:

运行程序命令下的快捷命令只能在运行程序为当前活动窗口时就会自动执行.
如:运行MediaPlayer时,程序在最前面运行时就可以执行停止,播放等,如在后台它们无效.

(没有子命令的节点为命令,有子命令的节点为组)
命令结构:
  命令名   定义命令名                          可修改
  输入码   为接收到遥控器的数据                 不可修改
  输入允许 为接收是否处理                       可修改
  重复输入 为遥控重复码是不接收处理              可修改
  命令控制 为接收遥控器接收到输入码执行什么处理   可修改

没有子命令(组)的节点为命令
  如果当前节点输入码为空的命令为全能命令(同组所有接收码都处理)
  如果当前节点输入码不为空的命令只处理其相同的接收码

有子命令的节点为组
  如果当前节点输入码为空组为一般组不做处理(处理其下的所有子命令(组))
  如果当前节点输入码不为空且当前是运行程序处理组为程序组
  如果当前节点输入码不为空且当前不是运行程序处理组为快捷组

命令(组)修改

  要修改输入码按'按键学习'再按遥控器上要学习的键就可以学习
  当前节点修改完时要控'应用'即可使用,不然改变节点时修改就取消

命令(组)处理
  如当前节点为快捷组就设快捷组处理并查找其下的所有兄弟节点
  如当前节点为运行组就运行程序处理并查找其下的所有兄弟节点
  如当前节点为清除快捷就清除设快捷组处理并查找其下的所有兄弟节点

接收查找过程

  如有快捷组就查找快捷组下的所有子命令(组)处理,如有处理就退出
  如当前活动的程序为运行中的程序就处理当前活动的程序下的所有
  子命令(组)处理,如有处理就退出
  以上都没有处理就从命令树根开始处理

运行设置
  修改当串口设置并保存在当前命令文件中
  修改当前程序是否每次开机自动运行

OSD
  为三行文字提示
  当有时间选择时第二行为无效
                                                曹承强

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