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推箱子游戏 (lm3229)T6963C液晶屏显示 带仿真和中文资料

楼主(2017-05-25):
51单片机+(lm3229液晶屏)T6963C芯片主控 做的推箱子游戏 带上下左右 选关和开始按钮.

推箱子游戏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lm3229)T6963C中文资料:
(lm3229)T6963C引脚图:
目    录
前   言2
注意事项2
第一章:T6963C一般介绍4
第二章:6963C的引脚说明及其功能4
一、  T6963C外形图4
二、  T6963C引脚说明5
第三章:T6963C指令集6
第四章:内藏T6963C控制器的液晶显示器的外特性10
第五章、内藏T6963C的液晶显示模块与MPU的接口方法12
第六章、T6963C控制器液晶模块应用程序示例16

推箱子游戏的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ext1.h> //关卡的界面
#include <Text2.h> //在此文件中定义了汉字编码,用点阵液晶字模提取软件
#define uc unsigned char
#define ui unsigned int
#define d P0          //数据口
sbit cd=P2^0;          //=0,数据通道;=1,命令通道
sbit rd=P2^1;          //=0,读选通有效
sbit wr=P2^2;          //=0,写选通有效

uc renh=6,renl=4,bu=0,startf=1,guan=1;

static uc rammap[8][10];

void lcddatw(uc dat)  //写数据
{
cd=0;
wr=0;
d=dat;
wr=1;
}

void lcdcmd0(uc cmd)        //写命令
{
cd=1;
wr=0;
d=cmd;
wr=1;
}

void lcdcmd1(uc dat1,uc cmd)  //写带有一个参数的命令
{
lcddatw(dat1);
lcdcmd0(cmd);
}

void lcdcmd2(uc dat1,uc dat2,uc cmd)  //写带有两个参数的命令
{
lcddatw(dat1);
lcddatw(dat2);
lcdcmd0(cmd);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
{
lcdcmd2(0x00,0x10,0x40);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lcdcmd2(30,0x00,0x41); //设置文本显示区宽度
lcdcmd2(0x00,0x00,0x42); //设置图形显示区首地址
lcdcmd2(30,0x00,0x43); //设置图形显示区宽度
lcdcmd0(0xa2); //设置光标形状
lcdcmd0(0x80); //设置显示方式,文本图形“或”
lcdcmd0(0x9e); //设置光标闪烁,不显示,文本与图形显示
}

void dischar(uc row,uc col,uc cha) //写ASCII码字符,row字符行(=8图形行),col字符列(=8图形列),chaASCII码
{  //显示ASCII码时,16行x30列
ui address;
uc dat1,dat2;
address=row*30+col+0x1000; //计算文本显示区地址
dat1=address;
dat2=address>>8;
lcdcmd2(dat1,dat2,0x24);//地址指针定位
lcdcmd1(cha,0xc4); //写字符,地址指针不变
}

//数字和汉字代码写入自定义字符存储区
void setcgram(uc count)  //count是要写的汉字个数
{//定义自定义字符在GCRAM中存储区地址,自定义字符首地址0x80(固定值),一个字符8x8=8字节,对应字节地址0x0400
ui i;
lcdcmd2(0x03,0x00,0x22); //定义自定义字符(在GCRAM中)存储区字节地址高5位为0x03,
lcdcmd2(0x00,0x1c,0x24); //0x03<<11+0x0400=0x1c00(字节地址)
for(i=0;i<16*8*12/8;i++)
lcdcmd1(shucode[i],0xc0);        //写数字(每个16*8)*12(0-9,:)到GCRAM
for(i=0;i<16*16*count/8;i++)
lcdcmd1(hancode[i],0xc0);         //写汉字(每个16*16)*count到GCRAM
}
         //写汉字代码,row行,col列,sit汉字在自定义字符中的位置,每个汉字相当于4个字符(2行2列)
void dishan(uc row,uc col,uc sit)//                sit位置用han[]描述
{
dischar(row,col,sit);//每个汉字按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存放
dischar(row+1,col,sit+1);
dischar(row,col+1,sit+2);
dischar(row+1,col+1,sit+3);
}
//写数字代码,row行,col列,sit数字在自定义字符中的位置,每个数字相当于2个字符(2行1列)
void disshu(uc row,uc col,uc sit)//        sit位置用shu[]描述
{
dischar(row,col,sit);//每个汉字按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存放
dischar(row+1,col,sit+1);
}

void bushu()                //显示步数
{
        uc b1=0,b2=0,b3=0;
        if(bu>999)  {b1=9;b2=9;b3=9;}
        else {b1=bu/100;b2=bu/10;b3=bu%10;}
        disshu(10,23,shu[b1]);disshu(10,24,shu[b2]);disshu(10,25,shu[b3]);
        dishan(10,26,han[6]);
}

void huamap()          //画关卡地图
{
uc i,j;
for(i=0;i<8;i++)
for(j=0;j<10;j++)
{
        dishan(2*i,2*j,han[map[guan-1][i][j]]);
        rammap[i][j]=map[guan-1][i][j];
        if(rammap[i][j]==0x07) rammap[i][j]=0x00;
}
dishan(4,22,han[4]);
disshu(4,24,shu[0]);
disshu(4,25,shu[guan]);
dishan(4,26,han[5]);
bushu();
dishan(2*renh,2*renl,han[1]);
}

void disxg()                   //显示选关提示
{
dishan(0,22,han[8]);
dishan(0,24,han[9]);
dishan(0,26,han[5]);
disshu(0,28,shu[10]);
}

void shengli()                         //过关判断
{
uc i,j,s1=0,s2=0;
for(i=0;i<8;i++)
for(j=0;j<10;j++)
{
        if(map[guan-1][i][j]==0x07)    //检视目标
        {
                s1++;                                          //目标计数
                if(rammap[i][j]==0x02) s2++;        //目标上箱子计数
        }
}
if(s1==s2)                 //目标计数和目标上箱子计数相同,则过关
{
dishan(2,20,han[10]);         //显示过关提示
dishan(2,22,han[11]);
dishan(2,24,han[12]);
dishan(2,26,han[5]);
disshu(2,28,shu[11]);
startf=0;                                 //停止游戏
disxg();                                 //显示选关提示
}
}

void delay()                        //延时
{
        ui x;
        for(x=0;x<1000;x++);
}

uc key()                   //检测按键
{
        uc x,k=0;
        P3=0xff;
        x=P3;
        if(x==0xff)           //没按键跳出
        goto over;
        else
        {
                delay();           //有按键,延时
                P3=0xff;
                x=P3;
                if(x==0xff)                //再测
                goto over;
                else
                {
                        switch(x)           //获取键值
                        {
                                case 0xfe:k=1;break;
                                case 0xfd:k=2;break;
                                case 0xfb:k=3;break;
                                case 0xf7:k=4;break;
                                case 0xef:k=5;break;
                                case 0xdf:k=6;break;
                                case 0xbf:k=7;break;
                                case 0x7f:k=8;break;
                                default:break;
                        }
                        wait:           //等待按键释放
                        P3=0xff;
                        x=P3;
                        if(x==0xff) goto over;
                        else goto wait;
                }
        }
        over:
        return k;
}

void xuanguan(uc k)                 //选关处理
{
   if((k==1||k==3)&&guan<3) {guan++;renh=6;renl=4;huamap();}
   if((k==2||k==4)&&guan>1) {guan--;renh=6;renl=4;huamap();}
}

void huifumubiao()                //恢复目标显示,(被人踩的目标)
{
uc i,j;
for(i=0;i<8;i++)
for(j=0;j<10;j++)
{
        if(map[guan-1][i][j]==0x07&&rammap[i][j]!=0x02)         //有目标且没有箱子
        {
                if(renh!=i||renl!=j) dishan(2*i,2*j,han[7]);
        }
}
}

void game(uc k)                        //游戏控制
{
        if(k==1)                        //向上
        {
                if(rammap[renh-1][renl]==0x00)                    //上面是空白
                {
                        dishan(2*renh,2*renl,han[0]);          //人原来的位置清0
                        renh--;                                                          //上移一行
                        dishan(2*renh,2*renl,han[1]);          //人新位置显示
                        bu++;                                                  //步数加1
                }
                else if((rammap[renh-1][renl]==0x02)&&(rammap[renh-2][renl]==0x00)) //上面是箱子,箱子上是空格
                {
                        dishan(2*renh,2*renl,han[0]);dishan(2*(renh-1),2*renl,han[0]);
                        renh--;
                        dishan(2*renh,2*renl,han[1]);dishan(2*(renh-1),2*renl,han[2]);
                        rammap[renh][renl]=0x00;rammap[renh-1][renl]=0x02;
                        bu++;
                }
        }
        if(k==4)
        {
                if(rammap[renh+1][renl]==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
                        renh++;
                        dishan(2*renh,2*renl,han[1]);
                        bu++;
                }
                else if((rammap[renh+1][renl]==0x02)&&(rammap[renh+2][renl]==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dishan(2*(renh+1),2*renl,han[0]);
                        renh++;
                        dishan(2*renh,2*renl,han[1]);dishan(2*(renh+1),2*renl,han[2]);
                        rammap[renh][renl]=0x00;rammap[renh+1][renl]=0x02;
                        bu++;
                }
        }
           if(k==2)
        {
                if(rammap[renh][renl-1]==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
                        renl--;
                        dishan(2*renh,2*renl,han[1]);
                        bu++;
                }
                else if((rammap[renh][renl-1]==0x02)&&(rammap[renh][renl-2]==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dishan(2*renh,2*(renl-1),han[0]);
                        renl--;
                        dishan(2*renh,2*renl,han[1]);dishan(2*renh,2*(renl-1),han[2]);
                        rammap[renh][renl]=0x00;rammap[renh][renl-1]=0x02;
                        bu++;
                }
        }
           if(k==3)
        {
                if(rammap[renh][renl+1]==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
                        renl++;
                        dishan(2*renh,2*renl,han[1]);
                        bu++;
                }
                else if((rammap[renh][renl+1]==0x02)&&(rammap[renh][renl+2]==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dishan(2*renh,2*(renl+1),han[0]);
                        renl++;
                        dishan(2*renh,2*renl,han[1]);dishan(2*renh,2*(renl+1),han[2]);
                        rammap[renh][renl]=0x00;rammap[renh][renl+1]=0x02;
                        bu++;
                }
        }
        huifumubiao();
        bushu();
        shengli();
}

void clear()        //清屏
……………………

网友A(2020-07-09):
很好的呀!我试了一下可以用的。就是画面太集中了,看起来觉得太小。另外关数太少了,你刚来兴趣,它没了!点个赞吧!

网友B:
你觉得吧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完全可以自按自己的思路接着往下开发

网友A:
zhengchong60,还是你厉害呀!

网友C:
能写游戏,一定是高手,拜莫

网友D(2021-04-28):
真是学习好资料,下了,谢谢!!

网友E(2024-10-14):
感谢分享,确实可以运行

网友F(2024-12-20):
大神,让我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