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那位老师帮忙修重新改按键定义!!

楼主(2017-05-25):
请教那位老师帮忙修重新改按键定义
我这个是一个加减计数器程序,现在是按jia=P3^1加一,按jian=P3^0减一, 麻烦老师帮忙修改成P3^0 加一个高电平时,按P3^1加,P3^0加低电平时,按P3^1减,万分感谢!!!!小弟在这先谢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data P1 //数码管的段码输出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float shu;

sbit jia=P3^1; //加一按键
sbit jian=P3^0; //减一按键
sbit qw=P3^2; //数码管的千位
sbit bw=P3^3; //数码管的百位
sbit sw=P3^4; //数码管的十位
sbit gw=P3^5; //数码管的个位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code distab[16]={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08,0x03,0x46,0x21,0x06,0x0e};
void desplay();
void delay(uchar a)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0;x<a;x++)
for(y=0;y<120;y++);
}
void key() //按键扫描函数
{
if(jia==0)
{
delay(50);
if(jia==0)
{
while(!jia)desplay();
if(shu>=9999)shu=0;
else shu=++;
}
}
if(jian==0)
{
delay(50);
if(jian==0)
{
while(!jian)desplay();
if(shu<=0)shu=9999;
else shu=--;
}
}
}
void desplay() //显示函数
{sw=qw=bw=gw=0;
qw=1;
leddata=tab[(int)shu/1000];delay(6);qw=0;
P1=0xff;
bw=1;leddata=distab[(int)shu%1000/100];delay(6);bw=0;
P1=0xff;
sw=1;leddata=tab[(int)shu%100/10];delay(6);sw=0;
P1=0xff;
gw=1;leddata=tab[(int)shu%10];delay(6);gw=0;
P1=0xff;
}
void main() //主函数
{
while(1)
{
key();
desplay();
}
}

网友A:
判断语句的参数,不是单一参数,是可以多少参数一起进行逻辑运算的,再对其结果进行判断。

网友B:
if(jia==0 && P30==1)//加多一个P3.0的IO口判断就可以了
{
delay(50);
if(jia==0 && P30==1)//加多一个P3.0的IO口判断就可以了
{
while(!jia)desplay();
if(shu>=9999)shu=0;
else shu=++;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语句的参数,不是单一参数,是可以多少参数一起进行逻辑运算的,再对其结果进行判断。

非常感谢!!我刚刚接触单片机,都不知道具体怎么修改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jia==0 && P30==1)//加多一个P3.0的IO口判断就可以了
{
delay(50);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