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贪吃蛇仿真程序 160128液晶屏驱动程序

楼主(2017-05-25):
基于51单片机做的贪吃蛇程序和仿真图都有,是用的160128液晶屏做的,比较大气。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下面是proteus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含160128液晶屏的驱动程序):
/*---------------------------------------------------------------------------
文件功能:贪吃蛇游戏主程序
编写者:笨小孩
版本:最终版本
作者邮箱:liaoguobao19860822@163.com
单片机类型:AT89C51
仿真软件:Proteus7.2
代码编译软件:Keil2
----------------------------------------------------------------------------*/
#include "t6963c.h"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 "MoveDeal.h"
#include "160128_driver.h"
                                                        /*+-----------------------+
                                                          | 注意:晶振为22.1184MHz |
                                                          +-----------------------+*/
/*---------------------------------------------------------------*/
//按键端口宏定义
#define                         KEY_UP_MOVE                                P1_0                        //上移键端口
#define                         KEY_LEFT_MOVE                        P1_1                        //左移键端口
#define                         KEY_RIGHT_MOVE                        P1_2                        //右移键端口
#define                         KEY_DOWN_MOVE                        P1_3                        //下移键端口
#define                         KEY_OK                                        P1_4                        //确定键端口
#define                         KEY_SPEED_MOVE                        P3_2                        //加速键端口
#define                         KEY_CUSTOMS                                P3_3                        //选关键端口
#define                         KEY_RESTORAL                        P3_4                        //复位键端口
/*----------------------------------------------------------------------------*/
//全局变量定义
//游戏速度,初始值为GRADE_1(1秒移动一次蛇头)
unsigned char           m_Speed = GRADE_1;
//更新显示标志,当m_Flag为1时要刷新界面
bit                                 m_Flag = 0;
//更新时间标志,当m_TimeFlag为1时要刷新时间
bit                                 m_TimeFlag = 0;
//选关按钮是否被按下标志位
bit                                 m_IsChoose = 0;
//时间变量
unsigned int            m_Time = 0;
//蛇头运动方向,初始值为MOVE_DOWN(默认向下运动)
unsigned char                 m_MoveState = MOVE_DOWN;
/*----------------------------------------------------------------------------*/
//延时10ms子程序(为键盘消抖服务)
void Delay_10ms()
{
        unsigned char a, b, c;
        for (a = 0; a < 10;  a++)
        for (b = 0; b < 3;   b++)
        for (c = 0; c < 220; c++);
}

/*----------------------------------------------------------------------------*/
/*清除字符函数*/
void ClearChar()
{
        Set_xy(7,9);
        Write_8_Data(0,NOC_WR);//G
        Set_xy(7,10);
        Write_8_Data(0,NOC_WR);//A
        Set_xy(7,11);
        Write_8_Data(0,NOC_WR);//M
        Set_xy(7,12);
        Write_8_Data(0,NOC_WR);//E

        Set_xy(7,15);
        Write_8_Data(0,NOC_WR);//O
        Set_xy(7,16);
        Write_8_Data(0,NOC_WR);//V
        Set_xy(7,17);
        Write_8_Data(0,NOC_WR);//E
        Set_xy(7,18);
        Write_8_Data(0,NOC_WR);//R
}
/*----------------------------------------------------------------------------*/
//游戏结束或复位时的while循环
void Loop()
{
        while (1)                                                                                /*判断确定建是否按下,屏蔽其他键的功能*/
    {
            if (!KEY_OK)
            {
                 Delay_10ms();
                 if(!KEY_OK)
                     while(!KEY_OK);                                                        /*等待确定键被按下*/
                        m_Time = 0;                                                                /*初始时间*/
                        ClearChar();                                                        /*清除字符*/
                        RandFood();                                                                /*随机食物生成*/
                        break;
                }
        }
}
/*-----------------------------主程序开始---------------------------------*/
void main()
{
        TMOD = 0x01;                                                                        /*定时器设置(只用到了定时器1)*/
    InitializeSeries();                             /*串口初始化*/
        TH0 = 0x4C;TL0 = 0x00;                                                        /*定时器0初始值设定(25ms中断一次)*/
        EA = TR0 = 1;                                                                        /*开启定时器0定时*/
        Init_disply(0);                                                                        /*初始化开机界面显示*/

    SendString("Relive childhood popularity.");          /*虚拟终端显示*/
    SendString("Challenge the limits of intellectual.");
    SendString("GreedySnaker based on single-chip design.\r");
    SendString("Game instructions:");
    SendString("[0] key is Choice_Customs.");
    SendString("[1] key is Left_Move.");
    SendString("[2] key is Down_Move.");
    SendString("[3] key is Right_Move.");
    SendString("[5] key is On_Move.");
    SendString("[Enter] key is pause.");
    SendString("[SpaceBar] key is SpeedUp_Move.");

        while(1)                                                                                /*判断确定建是否按下,屏蔽其他键的功能*/
    {
            if(!KEY_OK)
            {
                 Delay_10ms();
                 if(!KEY_OK)
                     while(!KEY_OK);
                        break;
                }
        }
        Circle(63, 79, 60, 0);                                                        /*清除圆*/
        Clear_LCD();                                                                        /*清屏显示*/
        Line(63, 0, 63, 127, 1);                                                /*画分隔线*/
        InitStruct();                                                                        /*初始化结构体数组*/
        Init_disply(1);                                                                        /*初始化游戏开始界面显示*/
        RandFood();                                                                                /*随机食物生成*/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while(1)                                                                                /*进入主循环,键盘扫描开始,响应按键事件*/
        {
                if(!KEY_LEFT_MOVE)                                                        /*响应向左运动事件*/
                  {
                      Delay_10ms();
                      if(!KEY_LEFT_MOVE)
                 {
                             while(!KEY_LEFT_MOVE);
                                if (m_MoveState != MOVE_RIGHT)                /*如果蛇头运动方向向右,直接跳过*/
                                m_MoveState = MOVE_LEFT;                        /*刷新蛇头运动方向(向左)*/
                 }
                  }

                if(!KEY_RIGHT_MOVE)                                                        /*响应向右运动事件*/
                  {
                      Delay_10ms();
                      if(!KEY_RIGHT_MOVE)
                 {
                             while(!KEY_RIGHT_MOVE);
                                if (m_MoveState != MOVE_LEFT)                /*如果蛇头运动方向向左,直接跳过*/
                                m_MoveState = MOVE_RIGHT;                        /*刷新蛇头运动方向(向右)*/
                 }
                  }

                if(!KEY_UP_MOVE)                                                        /*响应向上运动事件*/
                  {
                      Delay_10ms();
                      if(!KEY_UP_MOVE)
                 {
                             while(!KEY_UP_MOVE);
                                if (m_MoveState != MOVE_DOWN)                /*如果蛇头运动方向向下,直接跳过*/
                         m_MoveState = MOVE_UP;                                /*刷新蛇头运动方向(向上)*/
                 }
                  }

                if (!KEY_DOWN_MOVE)                                                        /*响应向下运动事件*/
                  {
                      Delay_10ms();
                      if (!KEY_DOWN_MOVE)
                 {
                             while (!KEY_DOWN_MOVE);
                                if (m_MoveState != MOVE_UP)                        /*如果蛇头运动方向向上,直接跳过*/
                                m_MoveState = MOVE_DOWN;                        /*刷新蛇头运动方向(向下)*/
                 }
                  }

                if(!KEY_CUSTOMS)                                                        /*响应选关事件*/
                  {
                      Delay_10ms();
                      if(!KEY_CUSTOMS)
                 {
                             while(!KEY_CUSTOMS);
                                TR0 = 0;
                                m_IsChoose = 1;
                         Choice_Customs();
                 }
                  }
/*******************为选关服务*********************/
/**/        if(!KEY_OK && m_IsChoose)                                /**/
/**/        {                                                                                /**/
/**/             Delay_10ms();                                                /**/
/**/               if(!KEY_OK)                                                        /**/
/**/            while(!KEY_OK);                                                /**/
/**/                m_IsChoose = 0;                                                /**/
/**/                TR0 = 1;                                                                /**/
/**/        }//只有选关后确定键才有效                                /**/
/**************************************************/
                if(!KEY_RESTORAL)                                                        /*响应复位事件*/
                  {
                      Delay_10ms();
                      if(!KEY_RESTORAL)
                 {
                             while(!KEY_RESTORAL);
                                Restoral();                                                        /*游戏复位处理*/
                 }
                  }

                if(!KEY_SPEED_MOVE)                                                        /*响应加速事件*/
                  {
                      Delay_10ms();
                      if(!KEY_SPEED_MOVE)
                 {
                                TR0 = 0;
                             while(!KEY_SPEED_MOVE)
                                {
                                        MoveProcess();                                        /*一直调用移动处理*/
                                        Delay_100ms();                                        /*延时100毫秒,也就是加速速度*/
                                }
                                TR0 = 1;
                 }
                  }

                if (m_Flag)                                                                        /*响应正常的移动事件*/
                {
                        m_Flag = 0;
                        MoveProcess();                                                        /*移动处理*/
                }

                if (m_TimeFlag)                                                                /*刷新时间显示*/
                {
                        m_TimeFlag = 0;
                        TimeDisplay();
                }

        Terminal();                                 /*响应键盘消息*/
          }
}
……………………

网友A:
准备课设做一个这个

网友B(2020-05-19):
请问,这个中文字库是怎么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