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算法温度控制器设计 含参数整定资料,Matlab作图 设计报告与源码

楼主:
51单片机温度控制器
题目要求:
1.基本要求
A.温度设定范围为4090℃,最小区分度为1℃,标定温度≤1℃。
B.
环境温度降低时(例如用电风扇降温)温度控制的静态误差≤1℃。
C.
在硬件中显示水的实际温度。

2.发挥部分
A.采用适当的控制方法,当设定温度突变(由40℃提高到60℃)时,减小系统的调节时间和超调量。
B.温度控制的静态误差≤0.2℃
C.在设定温度发生突变(由40℃提高到60℃)时,用上位机显示温度变化曲线。

PID算法,含参数整定资料,matlab作图
实物图:

注意:PID参数与容器关系大,请自行调整

51单片机温度控制器设计报告的目录
一、摘要与设计任务
二 、方案设计及论证
1、方案设计
2、方案论证
三、理论分析与计算
四、电路原理图
五、测试与数据处理
1、测试方法
2、测试数据
3、温度变化曲线图
4、测试结果分析
六、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七、特色与创新

论文截图:

总体框架图:

matlab代码:
function  plotxy(v)%串口复制过来的温度(列向量),目标温度
%v=v';
[m,~]=size(v);
for i=1:m-1
    if v(i,1)<0 || abs(v(i,1)-v(i+1,1))>2
        v(i,1)=v(i-2,1);
    end
end
x=linspace(0,10,m);
plot(x,v(:,1),'r')
%hold on;
%line([0 10],[t t])
%line([0 10],[t+0.2 t+0.2])
%line([0 10],[t-0.2 t-0.2])
clear;
clc
end

PID算法温度控制器PID整定资料:

16,17,20:温差 4200
18,21,22,23:4800//23:改变ki后曲线朝天增加,曲线波动变明显,但温度会波动到40度以下
19: 4500

资料目录还附带了这几篇很有用的论文

设计报告与源码下载:

matlab代码PID整定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5-26):
好资料,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
有了积分再看吧

网友C(2017-08-28):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网友D(2018-03-13):
想详细了解一下用什么器件进行温控的?
对象如果是水的话,加热用热得快,降温用制冷片?
目前也在做气流的温度控制,感觉如何选择元件比具体的程序算法难多了,哎!

网友E(2018-04-24):
楼主有仿真图吗?

网友E:
有仿真图吗?

网友F:
同样好奇用的什么模块进行升温。。

网友G(2018-07-10):
很好,带有MATLAB

网友H(2018-09-07):
提示pid的时候,内部服务器错误

网友I:
谢谢分析,感谢老师,学习单片机

网友J(2018-11-27):
引用 网友F:
同样好奇用的什么模块进行升温。。

热得快

网友K:
我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L:
下来看看怎样

网友M(2019-04-04):
很好的文章,多谢了,资料收下了。

网友N(2019-06-26):
温度探头用NTC还是18B20?

网友O(2019-09-13):
用matlab好评

网友P(2019-10-15):
里面有PID仿真图吗

网友Q:
那个CH340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R(2021-10-13):
资料里面的书本图片是哪一本书啊?

网友S(2023-07-06):
没有积分,只能先收藏看看

网友T(2023-10-24):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正是最近需要找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