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控制方波的脉冲数

楼主(2017-05-25):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WM=P2^0;
sbit dir=P2^1;
sbit k1=P3^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it_T0()
{
          TMOD=0x01;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o()interrupt 1
{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
        PWM=~PWM;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ir=~dir;          //led状态取反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main()
{
        init_T0();
        while(1)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请大神指教,这个方波发生程序,怎么发送一定的脉冲数

网友A:
如果别人向你要10颗豆子,你如何保证给他的是10颗呢?道理一样啊。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些

网友B:
能不能说的在详细一点呢,这样看不太清

网友C:
到一定输时关闭定时器

网友D:
在循环程序里加个变量啊,计数就好了,发一次计一次,最后再来个判断是否达到自己需要的数量,达到就退出,没达到就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在 PWM=~PWM; 语句的后面完成脉冲计数,然后判断是不是你要发送的脉冲个数

您好,能不能给我写下怎么加?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循环程序里加个变量啊,计数就好了,发一次计一次,最后再来个判断是否达到自己需要的数量,达到就退出, ...

能不能说下怎么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