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一个按键控制4个LED 灯依,延时10ms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7-05-26):
51单片机用一个按键控制4个LED 灯依,延时10ms

网友A:
#引用头文件 "AT89C51.z"  #端口再定义 按键1   P3_0  #端口再定义 LED1     P1_0 #端口再定义 LED2     P1_1 #端口再定义 LED3     P1_2 #端口再定义 LED4     P1_3   声明无返回值 延时_毫秒(整数型 毫秒);  函数 主程序()             多任务自动循环(真)          LED1 = 低;                  延时_毫秒(10000);              LED1 = 高;                  LED2 = 低;                  延时_毫秒(10000);              LED2 = 高;                  LED3 = 低;                  延时_毫秒(10000);              LED3 = 高;                  LED4 = 低;                  延时_毫秒(10000);              LED4 = 高;                                          任务安排完毕 结束 函数  函数 延时_毫秒(整数型 毫秒)                 短整数型 计次变量;            多任务自动循环(毫秒 递减)                     单任务依次循环(计次变量=0;计次变量<120;计次变量 递加);                 任务安排完毕       结束 函数

网友A:
这是编译好的

411 Bytes, 下载次数: 32

网友A:
#引用头文件 "AT89C51.z"

#端口再定义 按键1   P3_2

#端口再定义 LED1     P1_0
#端口再定义 LED2     P1_1
#端口再定义 LED3     P1_2
#端口再定义 LED4     P1_3

声明无返回值 延时_毫秒(整数型 毫秒);

函数 主程序()

        多任务自动循环(真)
                  如果(按键1==低)

                 延时_毫秒(10);

                 如果(按键1==低)

                      LED1 = 低;
                             延时_毫秒(1000);
                         LED1 = 高;
                             LED2 = 低;
                             延时_毫秒(1000);
                         LED2 = 高;
                             LED3 = 低;
                             延时_毫秒(1000);
                         LED3 = 高;
                             LED4 = 低;
                             延时_毫秒(1000);
                         LED4 = 高;

                           结束 如果
                  结束 如果

     任务安排完毕
结束 函数

函数 延时_毫秒(整数型 毫秒)

         短整数型 计次变量;

     多任务自动循环(毫秒 递减)

         单任务依次循环(计次变量=0;计次变量<120;计次变量 递加);

     任务安排完毕

结束 函数

424 Bytes, 下载次数: 20

网友B:
百度一下,到处都是的啊

网友C: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
函数功能:延时一段时间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3=0xfe;   //第一个灯亮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P3=0xfd;   //第二个灯亮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P3=0xfb;   //第三个灯亮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P3=0xf7;   //第四个灯亮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P3=0xef;   //第五个灯亮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P3=0xdf;   //第六个灯亮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P3=0xbf;   //第七个灯亮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P3=0x7f;   //第八个灯亮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

}

网友D:
汇编代码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