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这种状态是不是已经损坏了?

楼主:
1602这种状态是不是已经损坏了?

经过:

已经做好了一个时钟,在摆弄的时候,手贱,带电就把1602模块拔下来了,又带电插了上去。而且在带电的情况下,我还试着,斜插1602的 A K 等PIN。

后来,我断电,正常插上1602模块后,再正常开机,就显示这种状态了。

请问,显示这种状态,是1602损坏了吗,还有维修的价值吗?可以怎样维修?

网友A(2017-05-26):
不一定坏,程序不对时也会这样。而且我经常象你描述哪样弄的,也沒坏掉。

网友B:
调一下对比度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C:
应该是没坏,是线路接触不好

网友D: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E:
应该没坏

网友F:
不一定坏,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G:
重新下载一下程序看看,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H:
没有坏,你检查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I:
还可能是好的,或许电压给的不对

网友J:
应该是没坏

网友K:
有这个方块,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L:
调一下对比度试试

网友M:
并没有,换个程序试试,我今天也是这样的

网友N:
不一定,你再调一下程序看看吧,要不然就是坏了

网友O:
不是坏了。应该是使能引脚没有拉高的原因

网友P:
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换个程序试试

网友Q:
不是,你这是位选跟段选的设置不正确

网友R:
个人感觉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S:
我觉得没有

网友T:
应该是没有坏的,有可能是程序的原因,如果坏了液晶应该是不亮的

网友T: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坏的,如果坏了液晶显示应该是不亮的,我有一次遇到你这个情况,最后发现还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