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7段数码管秒表,一位小数,用at89c51单片机,汇编语言

楼主:
51单片机汇编语言写的4位7段数码管秒表 带仿真 自己下载查看。
proteus仿真原理图(仿真工程文件可到附件下载):

;要求:至少包括4个功能:时间清零;启动计时;暂定计时;继续计时;
;      计时最小单位0.1 秒,最大计时时间999.9秒,
;      用数码管显示时间,同时要求按下任何一个功能键必须有声音提示。
;
;使用方法: 设有启动键K1和暂停/清零键K2。按k1启动计时,按k2则暂停计时,再按k2则清零。
;常数设置
TLOW    EQU  78H
THIGH   EQU  0ECH
LED_WEI_Pro        EQU 0f0H;数码管位选        保护位

;寄存器设置
COUN_INT                   EQU 21H     ;5ms * 20 = 100ms = 0.1S
COUN_PASSNUM         EQU        22H                ;
COUN_TIME_L                EQU 23H        ;时间累加 低位 100MS加1
COUN_TIME_H                EQU 24H        ;时间累加 高位

COUN_WEI                  EQU 3CH         ;显示位
DISP_BUF                EQU        50H

;端口配置
LED_WEI        EQU P2        ;数码管位选
LED_DAT        EQU P0        ;数码管数据
BEEP_PIN        EQU P3.7        ;蜂鸣器
KEY_START          EQU P3.0        ;启动
KEY_STOP        EQU P3.1 ;停止/归零键
;标志位配置
FLAG_TIMING EQU 20H.1        ;20H.1 为计时状态标记
FLAG_GO EQU 20H.2        ;20H.2 为使能标记
BEEP_EN        EQU 20H.3        ;蜂鸣器响使能

;--------------------------------------------------
        ORG  0000H
        JMP  MAIN
        ORG  0BH
        JMP  T0_INT
;--------------------------------------------------
MAIN:
        MOV  SP,#60H
        MOV  A,#00H

        MOV  COUN_WEI,A
        MOV  COUN_PASSNUM,A;
        MOV  COUN_TIME_L,A
        MOV  COUN_TIME_H,A

        CLR C
        CLR FLAG_GO
        CLR FLAG_TIMING;刚开机为非计时状态
        SETB BEEP_EN;开机响一声
        CALL  INIT_TIMER
        SETB  TR0
LOOP:
        CALL BEEP
K1:
        JB        KEY_START,K2;启动
        NOP
        JNB KEY_START,[        DISCUZ_CODE_1        ]nbsp;
        SETB BEEP_EN;蜂鸣器响
        JB  FLAG_GO,LOOP
        SETB FLAG_GO
        SETB FLAG_TIMING

        JMP LOOP
K2:
        JB KEY_STOP,LOOP;暂停、归零键
        NOP
        JNB KEY_STOP,$
        SETB BEEP_EN;蜂鸣器响
        JB FLAG_TIMING,STOP;计时中按此键则暂停计时,暂停时按此键则归零
RESET_TIME:;归零
        CLR FLAG_GO
        CLR FLAG_TIMING
        MOV COUN_TIME_L,#00H
        MOV COUN_TIME_H,#00H
        CALL DISP_TRANSDAT

        JMP LOOP
STOP:;暂停
        CLR FLAG_GO
        CLR FLAG_TIMING;暂停计时
        JMP LOOP

;;;-------------------------

;;-------------------------
;;显示子程序
;;使用寄存器组:第2组寄存器
;;出口:
;;入口:
;;--------------------------
DISPLAY:
        PUSH ACC
        PUSH  PSW
        CLR  PSW.3                                        ;RS1、RS0(PSW.4、PSW.3):        1 0
        SETB  PSW.4

        ; MOV DISP_BUF,#1H ;test
        ; MOV DISP_BUF+1,#2H
        ; MOV DISP_BUF+2,#3H
        ; MOV DISP_BUF+3,#4H
        MOV A,COUN_WEI
        CJNE A,#0,CJMP1
        JMP DISP_WEI1
CJMP1:
        CJNE A,#1,CJMP2
        JMP DISP_WEI2
CJMP2:
        CJNE A,#2,CJMP3
        JMP DISP_WEI3
CJMP3:
        CJNE A,#3,CJMP4
        JMP DISP_WEI4
CJMP4:
        MOV COUN_WEI,#0
DISP_WEI1:
        MOV A,LED_WEI;P3
        ANL A,#LED_WEI_Pro
        ORL A,#01H
;        CPL A
        MOV LED_WEI,A

        JMP DISP_WEI_END
DISP_WEI2:
        MOV A,LED_WEI
        ANL A,#LED_WEI_Pro
        ORL A,#02H
;        CPL A
        MOV LED_WEI,A

        JMP DISP_WEI_END
DISP_WEI3:
        MOV A,LED_WEI
        ANL A,#LED_WEI_Pro
        ORL A,#04H
;        CPL A
        MOV LED_WEI,A
        JMP DISP_WEI_END
DISP_WEI4:
        MOV A,LED_WEI
        ANL A,#LED_WEI_Pro
        ORL A,#08H
;        CPL A
        MOV LED_WEI,A
DISP_WEI_END:
        MOV R0,#DISP_BUF
        MOV A,COUN_WEI
        ADD A,R0
        MOV R0,A
        MOV        A,@R0
        MOV DPTR,#LED_TAB
        MOVC A,@A+DPTR
        MOV B,A
        MOV A,COUN_WEI
        CJNE A,#2,DISP_WEI_NODOT;增加小数点
        MOV A,B
        ANL A,#7FH
        MOV B,A
DISP_WEI_NODOT:
        MOV A,B
        MOV LED_DAT,A
        INC COUN_WEI
        POP PSW
        POP ACC

        RET
LED_TAB:;共阳数码管表
   DB  0C0H        ;"0"
   DB  0F9H        ;"1"
   DB  0A4H        ;"2"
   DB  0B0H        ;"3"
   DB   99H        ;"4"
   DB   92H        ;"5"
   DB   82H        ;"6"
   DB  0F8H        ;"7"
   DB   80H        ;"8"
   DB   90H        ;"9"
   DB   88H        ;"A"
   DB   83H        ;"B"
   DB  0C6H        ;"C"
   DB  0A1H        ;"D"
   DB   86H        ;"E"
   DB   8EH        ;"F";15
;;-------------------------

;;-------------------------
DELAY2:
  MOV  R5,#2H
DELAY:                    ;延时R5×10MS
        MOV  R6,#50
D1: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ELAY
        RET
;;-------------------------
DELAY1:                    ;延时5MS
        MOV  R6,#25
D2:
    MOV  R7,#100
        DJNZ  R7,$
        DJNZ  R6,D2
        RET
BEEP:
        JNB         BEEP_EN,NOT_BEEP
        CLR BEEP_EN
        CLR BEEP_PIN                        ;低电平有效
        CALL DELAY1                                ;延时
;NOT_BEEP:
        SETB BEEP_PIN
NOT_BEEP:
        RET
;;-------------------------
INIT_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MOV  TMOD,#01H    ;设置定时器0 工作模式为模式1
        MOV  IE,  #82H    ;启用定时器0 中断产生
        MOV  TL0,#TLOW
        MOV  TH0,#THIGH
        RET
;;-------------------------
T0_INT:
        PUSH  ACC
        PUSH  PSW
        MOV  TL0,#TLOW
        MOV  TH0,#THIGH

        CALL DISPLAY

        JNB FLAG_TIMING,T0_EXIT
        CLR C
        INC COUN_INT
        MOV A,COUN_INT
        CJNE A,#20,T0_EXIT
        MOV COUN_INT,#0
        MOV A,COUN_TIME_L
        ADDC A,#1
        DA A
        MOV COUN_TIME_L,A

        JNC TIME_ADD_END
        MOV A,COUN_TIME_H
        ADDC A,#0
        DA A
        MOV COUN_TIME_H,A
TIME_ADD_END:
        MOV A,COUN_TIME_H
        CJNE A,#99H,TIME_ADD_T
        MOV A,COUN_TIME_L
        CJNE A,#99H,TIME_ADD_T
        CLR FLAG_TIMING;达到最大值999,则停止
……………………

网友A(2017-11-11):
你好,请问一下,AT89C51的晶振频率是12MHz,那么
MOV  TL0,#TLOW(78H)
MOV  TH0,#THIGH(0ECH)
是怎样求得的呢?初学者感到十分迷茫,麻烦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