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读卡器程序

楼主(2017-05-2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X24C0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STCEEPROM.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peak = P2^7;
sbit RED = P3^4;
sbit GREEN = P3^3;
sbit Relay = P3^2;

sbit KEY1 = P1^3;
sbit KEY2 = P1^4;
sbit KEY3 = P1^5;
sbit KEY4 = P1^6;
sbit KEY5 = P1^7;

unsigned char idata RevBuffer[30];
unsigned char Card_Num;
unsigned char idata  t;
void iccardcode();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unsigned char idata UID[4],Temp[4];
unsigned char Table[3];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Count,Countf,Count1,Count2,Count3,Count4,Count5,C_flag;
void Auto_Reader(void)
{
    if(PcdRequest(0x52,Temp)==0)
    {
      if(PcdAnticoll(UID)==0)
      {
                            Speak=0;delay_10ms(20);Speak=1;

                        Table[0]=UID[0]/100+0x30;
                        Table[1]=UID[0]/10%10+0x30;
                        Table[2]=UID[0]%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0+0x40,"Num:            ",16);
                        LCD1602_Disp_ZF(0x84+0x40,Table,3);
                        Count =  UID[0];
                        if((Count==Count1)||(Count==Count2)||(Count==Count3)||(Count==Count4)||(Count==Count5))
                        {
                                if(6<t<20)
                                {
                                LCD1602_Disp_ZF(0x8a+0x40,"OK   ",5);
                                GREEN = 0;Relay=0;delay_10ms(200);Relay=1;GREEN = 1;
                                C_flag=1;
                                }
                                else
                                {
                                        LCD1602_Disp_ZF(0x8a+0x40,"Time over",9);
                                }
                        }
                        else
                        {
                                LCD1602_Disp_ZF(0x8a+0x40,"Error",5);
                                RED = 0;delay_10ms(200);RED = 1;
                                C_flag=2;
                        }
                        delay_10ms(200);
                           LCD1602_Disp_ZF(0x80+0x40,"Please Swipecard",16);

                }
        }
}
uchar DS1302_Table[7]={0};        //读取时间值
void Display_LCD2(uchar Dis_Hour,uchar Dis_Min,uchar Dis_Sec)
{
        uchar Dis_Table[8]="11:22:33";

        Dis_Table[0] = Dis_Hour/10+0x30;
        Dis_Table[1] = Dis_Hour%10+0x30;

        Dis_Table[3] = Dis_Min/10+0x30;
        Dis_Table[4] = Dis_Min%10+0x30;

        Dis_Table[6] = Dis_Sec/10+0x30;
        Dis_Table[7] = Dis_Sec%10+0x30;

        LCD1602_Disp_ZF(0x85,Dis_Table,8);
}
/********************************************************************
* 名称 : Run_DS1302(void)
* 功能 : 读出DS1302中的数据,并进行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un_DS1302(void)
{
        uchar sec, min, day, hour,month, week, year;

                v_W1302(0x8f, 0);
                sec = bcdtodec(uc_R1302(0x81));           //读出DS1302中的秒
                v_W1302(0x8f, 0);
                min = bcdtodec(uc_R1302(0x83));           //读出DS1302中的分
                v_W1302(0x8f, 0);
                hour = bcdtodec(uc_R1302(0x85));   //读出DS1302中的小时
                v_W1302(0x8f, 0);
                day = bcdtodec(uc_R1302(0x87));           //读出DS1302中的日
                v_W1302(0x8f, 0);
                month = bcdtodec(uc_R1302(0x89));  //读出DS1302中的月
                v_W1302(0x8f, 0);
                week = bcdtodec(uc_R1302(0x8b));  //读出DS1302中的星期
                v_W1302(0x8f, 0);
                year = bcdtodec(uc_R1302(0x8d));   //读出DS1302中的年

       DS1302_Table[0]=year;
           DS1302_Table[1]=month;
           DS1302_Table[2]=day;
           DS1302_Table[3]=week;
           DS1302_Table[4]=hour;
           DS1302_Table[5]=min;
           DS1302_Table[6]=sec;

                Display_LCD2(DS1302_Table[4],DS1302_Table[5],DS1302_Table[6]);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ializeSystem();
        LCD1602_init();
        x24c02_init();
        //Money_1=x24c02_read(0X01);
        //x24c02_write(0X03,Money_3);
        LCD1602_Disp_ZF(0x80,"Time:",5);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_Disp_ZF(0x80+0x40,"Please Swipecard",16);
        //LCD1602_Disp_ZF(0x80+0x40,"Num:",4);
        //ISP_ERASE(0x2c00);                //注意: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
        //for(i=0;i<255;i++)
        //        ISP_PROGRAM(0x2c00+i, 0x00);
        Countf=ISP_READ(0x2c00);
        Count1=ISP_READ(0x2c01);
        Count2=ISP_READ(0x2c02);
        Count3=ISP_READ(0x2c03);
        Count4=ISP_READ(0x2c04);
        Count5=ISP_READ(0x2c05);
        while (1)
        {
                ////////////////////////////////
                iccardcode();
                Auto_Reader();
                ////////////////////////////////
                Run_DS1302();
        //        Auto_Reader();
                //delay_10ms(200);
                if(!KEY1)
                {
                        delay_10ms(50);
                        if(!KEY1)
                        {
                        DS1302_Table[4]++;
                                if (DS1302_Table[4]==24)
                                {
                                   DS1302_Table[4]=1;
                                }
                        t=DS1302_Table[4];
                        Write_DS1302Init(0,0,0,0,DS1302_Table[4],DS1302_Table[5],0);
                        }
                }
                if(!KEY2)
                {
                        delay_10ms(50);
                        if(!KEY2)
                        {

                                DS1302_Table[4]--;
                                if (DS1302_Table[4]==0)
                                {
                                        DS1302_Table[4]=24;
                                }
                                t=DS1302_Table[4];
                        Write_DS1302Init(0,0,0,0,DS1302_Table[4],DS1302_Table[5],0);
                        }
                }
                //////////////////////////////////
                if(!KEY3)
                {
                        delay_10ms(50);
                        if(!KEY3)
                        {
                        DS1302_Table[5]++;
                        Write_DS1302Init(0,0,0,0,DS1302_Table[4],DS1302_Table[5],0);
                        }
                }
                if(!KEY4)
                {
                        delay_10ms(50);
                        if(!KEY4)
                        {
                        DS1302_Table[5]--;
                        Write_DS1302Init(0,0,0,0,DS1302_Table[4],DS1302_Table[5],0);
                        }
                }
                if(!KEY5)
                {
                        delay_10ms(50);
                        if(!KEY5)
                        {
                                if(C_flag==2)
                                {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_Disp_ZF(0x80+0x40," Register Card! ",16);
                                        Countf++;
                                        if(Countf==6)Countf=1;
                                        if(Countf==1) Count1 = Count;
                                        if(Countf==2) Count2 = Count;
                                        if(Countf==3) Count3 = Count;
                                        if(Countf==4) Count4 = Count;
                                        if(Countf==5) Count5 = Count;

                                }
                                if(C_flag==1)
                                {
                                                                                         //0123456789abcdef
                                        LCD1602_Disp_ZF(0x80+0x40,"  Clean Card!   ",16);
                                        if(Count==Count1)Count1=0;
                                        if(Count==Count2)Count2=0;
                                        if(Count==Count3)Count3=0;
                                        if(Count==Count4)Count4=0;
                                        if(Count==Count5)Count5=0;

                                }
                                Speak=0;delay_10ms(200);Speak=1;
                                LCD1602_Disp_ZF(0x80+0x40,"Please Swipecard",16);
                                ISP_ERASE(0x2c00);                //注意:字节编程时必须要先要擦除整个扇区
                                ISP_PROGRAM(0x2c00, Countf);
                                ISP_PROGRAM(0x2c01, Count1);
                                ISP_PROGRAM(0x2c02, Count2);
                                ISP_PROGRAM(0x2c03, Count3);
                                ISP_PROGRAM(0x2c04, Count4);
                                ISP_PROGRAM(0x2c05, Count5);
                                C_flag =0;
                                while(!KEY5);
                        }
                }
                //////////////////////
        }
}
void iccardcode()
{
          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status;

        cmd = RevBuffer[0];
        switch(cmd)
        {
                case 1:     // Halt the card     //终止卡的操作
                        status= PcdHalt();;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2:     // Request,Anticoll,Select,return CardType(2 bytes)+CardSerialNo(4 bytes)
                                // 寻卡,防冲突,选择卡    返回卡类型(2 bytes)+ 卡系列号(4 bytes)
                        status= PcdRequest(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
                                status= PcdRequest(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
                        RevBuffer[0]=3;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3:                         // 防冲突 读卡的系列号 MLastSelectedSnr
                        status = PcdAnticoll(&RevBuffer[2]);
                        if(status!=0)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memcpy(MLastSelectedSnr,&RevBuffer[2],4);
                        RevBuffer[0]=5;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4:                                    // 选择卡 Select Card
                        //status=PcdSelect(MLastSelectedSnr);
                        if(status!=MI_O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
                        RevBuffer[0]=3;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5:            // Key loading into the MF RC500's EEPROM
            //status = PcdAuthState(RevBuffer[1], RevBuffer[3], DefaultKey, MLastSelectedSnr);// 校验卡密码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6: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7: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8:     // Read the mifare card
                            // 读卡
                        status=PcdRead(RevBuffer[1],&RevBuffer[2]);
                        if(status==0)
                        {RevBuffer[0]=17;}
                        else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9:     // Write the mifare card
                            // 写卡  下载密码
                        status=PcdWrite(RevBuffer[1],&RevBuffer[2]);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10:
            PcdValue(RevBuffer[1],RevBuffer[2],&RevBuffer[3]);
                        RevBuffer[0]=1;
                        RevBuffer[1]=status;
                        break;
                case 12:    // 参数设置
                    PcdBakValue(RevBuffer[1], RevBuffer[2]);
                        RevBuffer[0]=1;        //contact
                        RevBuffer[1]=0;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