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多机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05-26):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设计,关于单片机一主多从的。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从机向一个主机发送数据,想以此为基础拓展到多个从机向主机发送数据,也就是不同各自独立的从机实时采集到信息(采集到的信息是数字),然后发送给主机,主机把这些信息综合处理(也就是把这些数字相加),然后把结果显示到lcd屏上,可以实现吗,有什么办法吗?谢谢各位大神的赐教

PS:主从机都是用的单片机

网友A:
共用一条路,所以你规划好各从机的发送时间,不能出现同二个及以上子机同时向主机发信息事。

网友A:
从机何时发信息呢?
方案1:
主机不叫不发。
方案2:
规定各从机的发送时间。

网友B:
自定义通信协议

网友C:
使用IIC或RS485通信协议,可以的

网友D:
用modbus协议,主机轮询,以后扩展也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何时发信息呢?
方案1:
主机不叫不发。

好,谢谢老铁,我试试

网友E:
可以啊 不过你想反了吧 这么弄多麻烦 还要考虑2楼说的顺序

你干嘛不在主机里建一个从机列表 然后顺序呼叫从机 叫到谁谁就回馈数据 单位时间永远是一对一通讯 而且也不需要用9位多机通讯方式 在呼叫数据流加一位ID号就行了 每个从机都接收数据 然后对比ID位和自己ID相同就返回测量值否则不动作

这样也消耗不了多少时间啊 并不比你想的从机叫主机慢反而少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 不过你想反了吧 这么弄多麻烦 还要考虑2楼说的顺序

你干嘛不在主机里建一个从机列表 然后顺序呼 ...

谢谢您的回答 我试一试

网友F:
单片机一对一通讯,是非常简单的,但一对多,就比较复杂了。
接线是简单的(所有从机RXD与主机TXD相连,所有从机TXD与主机RXD相连),关键在于:主机发送的数据,应该由哪一个从机来接收并执行。
所以,串口要以方式2或方式3工作。此时,SCON中的控制位SM2,就有了功能。传送的数据,就要包括一次地址内容(从机寻址),一次数据内容(从机执行用)。
应该先看看相关书籍,学习后,再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一对一通讯,是非常简单的,但一对多,就比较复杂了。
接线是简单的(所有从机RXD与主机TXD相连,所 ...

谢谢您

网友G:
不要把多个TXD,RXD接在一起,会出现电压不匹配的现象,最好用数据收发器,485总线或者CAN总线之类的,每个节点定一个地址,在协议里面做判断,发给自己的数据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