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功能说明:
加速度模块不同倾角时,向计算机发送不同数据
1 左偏时,发送0a
2 右偏时,发送a0
3 前偏时,发送aa
3 后偏是,发送55
发送数据时,数据类型具备优先级,当左右方向现有数据时,优先发送左右控制字符
优化了部分程序,删除了多余的测试程序
优化了数组,相比于版本3,删除了多余的数组
-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basic.h>
-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 #include <INTRINS.H>
-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A6,接电源时地
- #define JudgeP_M 0x8000 //正负数判断
- #define Left_cmp 0x006e //方向数据比较值,数值越小,越灵敏
- #define Right_cmp 0x006e
- #define Go_cmp 0x006e
- #define Back_cmp 0x006e
- #define Go 0xaa //小车实际动作控制字符,以实物为准
- #define Back 0x55
- #define Left 0xa0
- #define Right 0x0a
- #define Stop 0x00 //停止控制字符
-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 Byte Sbuf[8];
- Word Wbuf[2];
- int dis_data; //变量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 void WriteDataLCM(Byte dataW);
- void WriteCommandLCM(Byte CMD,Byte Attribc);
- void DisplayOneChar(Byte X,Byte Y,Byte DData);
- void conversion(Word temp_data);
-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Byte REG_Address,Byte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 Byte Single_Read_ADXL345(Byte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
- void Delay5us();
- void Delay5ms();
- void Delay20ms();
- void ADXL345_Start();
- void ADXL345_Stop();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bit ADXL345_RecvACK();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void ADXL345_ReadPage();
- void ADXL345_WritePage();
- void send();
- void uart();
- void Data_Convert();
- void Data_Process();
- void direction_judge();
- //******主程序********
- void main()
- void Delay20ms(); //上电延时
- uart();
-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 Data_Convert();
- Data_Process();
- direction_judge();
- Delay20ms(); //延时
- }
- }
- /*******************************/
- void Delay20ms() //@11.0592MHz
- {
- unsigned char i, j, k;
- _nop_();
- _nop_();
- i = 1;
- j = 216;
- k = 35;
- do
- do
- {
- while (--k);
- } while (--j);
- } while (--i);
- }
- /*******************************/
-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5us()
- {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_nop_();_nop_();_nop_();_nop_();
- }
-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
- void Delay5ms()
- {
- Word n = 560;
- while (n--);
- }
- /**************************************
- 起始信号
- **************************************/
- void ADXL345_Start()
- {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DA = 0; //产生下降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 停止信号
- **************************************/
- void ADXL345_Stop()
- {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DA = 1; //产生上升沿
- Delay5us(); //延时
- /**************************************
- 发送应答信号
-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接收应答信号
- **************************************/
- bit ADXL345_RecvACK()
- {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CY;
-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
- void ADXL345_SendByte(Byte dat)
- {
- Byte i;
-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 SDA = CY; //送数据口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ADXL345_RecvACK();
-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ADXL345_RecvByte()
- {
- Byte i;
- Byte dat = 0;
-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dat |= SDA; //读数据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Delay5us(); //延时
- }
- return dat;
- }
- //******单字节写入*******************************************
-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Byte REG_Address,Byte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 Byte Single_Read_ADXL345(Byte REG_Address)
- { Byte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REG_data=ADXL34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 ADXL345_SendACK(1);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 return REG_data;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 Byte i;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 ADXL345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 if (i == 5)
- ADXL34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 Delay5ms();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参考pdf13页
-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参考pdf24页
- Single_Write_ADXL345(0x2E,0x80); //使能 DATA_READY 中断
- Single_Write_ADXL345(0x1E,0x00); //X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Single_Write_ADXL345(0x1F,0x00); //Y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Single_Write_ADXL345(0x20,0x05); //Z 偏移量 根据测试传感器的状态写入pdf29页
- }
- void uart()
- {
- SCON=0x50;
- TMOD=0x20;
- PCON=0x00;
- TH1=0xfd;
- TL1=0xfd;
- IE=0x90;
- TR1=1;
- }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ch)
- {
- ES=0;
- SBUF=ch;
- while (TI==0);
- TI=0 ;
- ES=1;
- }
- void Data_Convert() //将两个八位数据合成为一个16位数据
- {
- Wbuf[0]=BUF[1]<<8|BUF[0];
- Wbuf[1]=BUF[3]<<8|BUF[2];
- Wbuf[2]=BUF[5]<<8|BUF[4];
- }
- void Data_Process()
- {
- Word i=0;
- i=Wbuf[0]&JudgeP_M; //X轴数据处理
- if(i==0x8000) //当结果为负数时
- {
- Wbuf[0]=~Wbuf[0]+1;
- Wbuf[0]=Wbuf[0]&0x7fff;
- if(Wbuf[0]>Left_cmp)
- {
- Sbuf[0]=Left;
- }
- else
- {
- Sbuf[0]=Stop;
- }
- }
- else //当结果为正数时
- {
- if(Wbuf[0]>Right_cmp)
- {
- Sbuf[0]=Right;
- }
- else
- {
- Sbuf[0]=Stop;
- }
- }
- i=Wbuf[1]&JudgeP_M; //Y轴数据处理
- if(i==0x8000) //当结果为负数时
- ……………………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