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级联驱动LED点阵的51程序

楼主(2017-05-27):
LED点阵屏都用74HC595级联控制,列控制线引出数据线,存储寄存器线和移位寄存器线三根线。行控制线引出和列控制一样,注意行列是分别引出的。LED点阵屏的原点在右下角,595级联方向分别是向左和向上。求文字显示的驱动程序,最好带有数据缓冲区和左移功能。

楼主:
行为32,列为64的LED点阵

网友A:
595的串联位置方向是可以随意的,原点也可以在任意位置,只要所有的显示点单元都能被纳入就可以了。
排序的问题交由软件处理就可以了,也就是建个位置对照表,查下表而矣。

网友A:
我也做过64*16 + 14个数码管的显示,点阵管与数码管当然混在一起用595串起来了,比单纯汉字复杂一些,也没有排序,就是画电路板时,怎么方便布线怎么串接。
显示时:输入标准的汉字编码和ASCII码,其它工作就由软件来处理了,包括满屏后自动走字。(找点阵字库、点阵重排、扫描开始位置重定位,扫描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