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并控制电机转速(利用ad0832改变电压控制转速)

楼主(2017-05-27):
用ad0832 电压改变实现对转速的控制
测转速利用定时器0+计数器
将测得的转速与输入值相比较 如果转速小于输入值电压增大 反之则减小电压。

具体代码如下
// 文件名:
// 功能:
// 输入参数:
// 功能: cs0--keyledcs   cs2--dacs
// 出口函数:

#include<reg51.h>

xdata unsigned char OUTBIT _at_ 0x8002;   // 位控制口
xdata unsigned char OUTSEG _at_ 0x8004;   // 段控制口
xdata unsigned char IN     _at_ 0x8001;   // 键盘读入口

unsigned char LEDBuf[6];    // 显示缓冲
unsigned int Keyval[3];    // 显示缓冲

code unsigned char KeyTable[] = {   // 键码定义
  0x16, 0x15, 0x14, 0xff,
  0x13, 0x12, 0x11, 0x10,
  0x0d, 0x0c, 0x0b, 0x0a,
  0x0e, 0x03, 0x06, 0x09,
  0x0f, 0x02, 0x05, 0x08,
  0x00, 0x01, 0x04, 0x07
};

code unsigned char LEDMAP[] = {  // 八段管显示码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

#define Tick   10000     // 10000 x 100us = 1s
#define T100us (256-50)  // 100us时间常数(6M)

unsigned int C100us;     // 100us记数单元
unsigned int count;      // 频率记数单元

xdata unsigned char CS0832 _at_ 0xa000;    //DAC
unsigned int speedval;                     // 转速控制字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NT)
{
  unsigned char i;

  while (CNT-- !=0)
    for (i=10; i !=0; i--);
}

//########################################
//初始化LED
//########################################
void InitLE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LED;

   LEDBuf[0] = 0x7f; // 初始化检测显示的值
   LEDBuf[1] = 0x7f;
   LEDBuf[2] = 0x7f;
   LEDBuf[3] = 0x7f;
   LEDBuf[4] = 0x7f;
   LEDBuf[5] = 0x7f;

  Pos = 0x20;        // 检测LED,从左边开始扫描显示

  for (i = 0; i < 6; i++) {
    OUTBIT = 0;     // 关所有八段管
    OUTBIT = Pos;   // 显示一位八段管
    LED = LEDBuf[i];
    OUTSEG = LED;

    Pos >>= 1;      // 显示下一位
    delay(100);
  }
}

//########################################
//LED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LE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LED;

  Pos = 0x20;       // 从左边开始显示
  for (i = 0; i < 6; i++) {
    LED = LEDBuf[i];
    OUTSEG = LED;
    OUTBIT = Pos;   // 显示一位八段管
    Pos >>= 1;      // 显示下一位
    delay(1);
  }
}

//########################################
//Key检测
//########################################

unsigned char TestKey()
{
   OUTBIT = 0;            // 输出线置为0
   return (~IN & 0x0f);   // 读入键状态(高四位不用)
}

unsigned char GetKey()
{
  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

  i = 6;
  Pos = 0x20;     // 找出键所在列
  do {
    OUTBIT = ~ Pos;
    Pos >>= 1;
    k = ~IN & 0x0f;
  } while ((--i != 0) && (k == 0));

  // 键值 = 列 x 4 + 行
  if (k != 0) {
    i *= 4;
    if (k & 2)
      i += 1;
    else if (k & 4)
      i += 2;
    else if (k & 8)
      i += 3;

    OUTBIT = 0;
    do DisplayLED(); while (TestKey());
    return(KeyTable[i]);  // 取出键码
  } else return(0xff);
}

//########################################
// 将 Number 拆为三个 BCD 码, 并存入 Result 数组
//########################################
void BCD(int Number)
{
    LEDBuf[3] =  LEDMAP[Number / 100];          // 数除以 100, 得百位数
    LEDBuf[4] =  LEDMAP[(Number % 100) / 10];   // 余数除以 10, 得十位数
    LEDBuf[5] =  LEDMAP[ Number % 10 ];   // 数除以 10, 余数得个位数
}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C100us--;
  if (C100us == 0)
  {
    C100us = Tick;     // 100us 记数器为0, 重置记数器
    count=TH1;
    count=(count<<8)+TL1;
    TH1  = 0;
    TL1  = 0;
    BCD(count);
  }
}

//########################################
//速度检测
//########################################

void chesu_Init()
{
  TMOD = 0x52;   // T0方式1,记数器;T1方式1,记数器
  TH1  = 0;
  TL1  = 0;
  TH0  = T100us;
  TL0  = T100us;

  IE   = 0x82;   // EA=1, IT0 = 1
  C100us = Tick;

  TR0  = 1;      // 开始定时
  TR1  = 1;      // 开始记数   // 方式2, 定时器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speedval = 160;

   InitLED();
   chesu_Init();

   while (1)
   {
       if (TestKey())
       {
         Keyval[i] = GetKey() & 0x0f;
         LEDBuf[i] = LEDMAP[Keyval[i]];
         if ( i < 2 ) i++;
         else        i=0;
       }

      if ((Keyval[1]*10 + Keyval[2]) > count)
      { if (speedval < 255) speedval++; }
      else if ((Keyval[1]*10 + Keyval[2]) < count)
      { if (speedval > 128) speedval--; }
      else  speedval=speedval ;

      CS0832 = speedval;
      DisplayL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