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这个图的原理,求帮助

楼主(2017-05-27):
(无正文)

网友A:
能啥问题呢也不明示

网友B:
左半部ad转换输入采集,右半部da输出,运放缓冲放大,驱动7805,输出可调电压,电路应该是根据环境变量输出一定的电压值,那个电位器只不过是仿真是做变量输入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利用单片机控制的线性稳压电路。

网友D:
数控电源吧

网友C:
这个电路的缺陷是:
有一个运放+脚输入(在R5左上方一点点)端接地,一般的运放要求输入端电压高于介于运放所用的上下电源(+E、-E)之间,在中间有最佳。这就是说运放的下电源只能取负。
这个缺陷是:运放需要一个负电源。为了这个“负电源”,电路设计就增加了不少麻烦。至少本电路上未看到运放所使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