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想请问一下下面这张图ULN2003后面的几个4.7UH的电感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5-27):
请问一下ULN2003后面几个电感起什么作用,希望懂的人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ULN2003是高耐压、大电流达林顿系列,由七个硅NPN达林顿管组成,接负载一般不会在线路中串入电感,电路9脚为消线圈反电动势的二极管公共角,接12v电源,证明负载应该是感性负载,你的p1 p2 插座接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B:
电感是储能元件,
因储能、放能的原因,可以分说成许多作用:滤波、升压、降低、限流……
楼主要问作为,必须弄清它的负载是什么?
在不同的场合(所接负载也是场合之一),可以说成什么作用。
楼主未交代负载是什么,不好准确给个说法,只能估计一下,这里多半是防止高低电平切换时,边沿太陡,电流有过冲,利用电感阻止电流跃变。

网友C:
你给的图不完整,所以也看不出它的具体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N2003是高耐压、大电流达林顿系列,由七个硅NPN达林顿管组成,接负载一般不会在线路中串入电感,电路9脚为 ...

负载是镍钛合金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储能元件,
因储能、放能的原因,可以分说成许多作用:滤波、升压、降低、限流……
楼主要问作为, ...

负载适合金丝

网友D:
负载是合金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