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来帮忙呀~~关于PWM控制LED亮度

楼主:
本人萌新,最近搞单片机程序搞得一脸懵B 有没有大佬请教2个问题
最近忙活着单片机控制LED灯亮度,我用的STC89C51单片机,想达成的效果是4个按键控制2个LED灯 一个按键控制继电器开关,下面用KEY1-5代替五个按键,KEY1控制LED1亮度+,KEY2控制LED1亮度-,KEY3控制LED2亮度+,KEY4控制LED2亮度-,KEY5控制继电器开关,想通过PWM电路来控制led灯亮度,PWM电路我是按这个图接的
自己在网上找了很多的资料,实物也接好了,下载程序之后没有反应= =,请问大佬们 上面这个图可以用作控制LED亮度的PWM电路吗(我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电路接的都不对)?理想效果上面说了,有厉害的大佬能否帮忙给下C的程序。(有注释更好,没有也行我慢慢摸索)

网友A(2017-05-27):
看图说明楼主未查看LED的手册。
要点LED灯,却不看LED手册,记住:要控制什么,必须研究受控对象特性。
电路不错,参数不妥!帮你改一下:
R9=82。R?=2K。
道理:
假设是普通红色的LED。常用工作电流在3-20mA,极限在50mA左右,导通压降1.4V左右。
楼主用PWM控制亮度,当PWM取100%时,取最大亮度(就以40mA的亮度),计算R9:(5V-1.4V-0.3V)/40mA,取结果附近的标称值82;基极电流=40mA/三极管放大倍数(取小一点30)约1.33mA,取CPU高电平输出电压=3.6V。R?=(3.6V-0.7V)/1.33mA,取结果附近的标称值2K。

网友A:
当然,楼主用的LED或许是蓝色、绿色,可以依LED参数如法炮制。

网友B:
顶啊  来大佬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说明楼主未查看LED的手册。
要点LED灯,却不看LED手册,记住:要控制什么,必须研究受控对象特性。
...

大佬 您对keilc程序编程精通吗 小弟遇到了新的问题想请教

网友C(2017-06-26):
从图来看,点普通的LED是没有问题的。PWM建议频率在200Hz以上,越高越好。然后你应该先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抓抓是否有波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