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14432B中文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7-05-27):
CH14432B中文使用说明书
一、功能介绍

2 可以替换1602字符模块的带中文字库模块,有程序例程参考
2 工作电压2.7V~5.5V
2 提供三种与MPU通讯方式:4位、8位并行,串行通讯
2 48x16bit的字符显示RAM(LCD最多为2行8字)
2 64x128bit的绘图RAM(GDRAM)
2 2M bit 的中文字库ROM(CGROM),总共有8192个中文字型
2 16K bit的半宽字型ROW(HCGROM),总共有126个字母符号字形
2 64x16 bit的自定义字符RAM(CGRAM)
2 自动上电复位功能
2 外置复位端(XRESET)
2 低功率省电设计(除背光15MA)
n 正常模式(450uA  typ  VDD=5V)
n 待机模式(30uA   max VDD=5V)
2 显示驱动电压VLCD(V0~VSS):最大7V
2 绘图以及文字画面混合显示功能
2 多功能指令:
n 画面清除(display clear)显示移位(display shift)
n 光标归零(display clear)垂直画面旋转(vertical line scroll)
n 显示开/关(display on/off)反白显示(by_line reverse display)
n 光标显示/隐藏(cursor on/off)待机模式(standby mode)
n 显示字闪烁(display character blink)
n 光标移位(cursor shift)
2 占空比1/32偏压比1/6
2 可视角  6点钟  显示颜色效果选黄绿,蓝白,灰白,黑,等
二.外形尺寸图

三.接口定义
引脚        名称        方向        说明
1         VSS        --        电源负端(0V)
2        VDD        --        电源正端(+3.3V 或+5.0V,出厂时设定+5.0V)
3        V0        --        LCD 驱动电压(可调/可以空接)
4         RS(CS)        I        并口方式:
                        ● RS=0:
                        当MPU 进行读模块操作,指向地址计数器。
                        当MPU 进行写模块操作,指向指令寄存器。
                        ● RS=1:
                        无论MPU 读/写操作,均指向数据寄存器。
                        串口方式:
                        CS:串行片选信号,高电平有效。
5        R/W(SID)        I        并口方式:
                        ● R/W=0 写操作。
                        ● R/W=1 读操作。
                        串口方式:
                        SID:串行数据输入端
6        E(SCLK)        I        并口方式:使能信号,高电平有效。
                        串口方式:SCLK串行时钟信号。
7-14        DB0 ~ DB7        I/O        MPU与模块之间并口的数据传送通道,
                        4 位总线模式下D0 ~ D3脚断开
15        LEDA        --        背光电源正端(+3.3V 或+5.0V,出厂时设定+5.0V)
16        LEDK        --        背光电源负端(0V)
17        PSB        I        串/并口控制选择端:(可空/内部可调点)
18        RST        I        复位脚(低电平有效)(可以空)

内部选择串口或并口
如果JS短接,JP不短接为串口通迅
如果JP短接,JS不短接为并口通迅
注意,不能JS,JP同时短接
当两个都没短接时,需要用户多出一个IO口来选择通讯方式